51单片机采集风向信息并通过风向信息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
通过51单片机接风向传感器采集风向信息,再将所采集的风向信息显示在1602上,并利用单片机将采集到的风向信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比如风向角度值(1-360度),风向增加1度,51控制步进电机转动1度。现所写的风向驱动步进电机程序如下,编译没有问题,接到实物上电机不转,能感受到里面震动。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有大神来帮忙看下!
void main()
{
        uchar adval;
        uint WD;
        uint bai,shi,ge,F1,F2,F3,F4;
        init();
        wela=1;
        P0=0x7f;
        wela=0;
        while(1)
        {
                adwr=1;
                _nop_();
                adwr=0;           //启动ad转换
                _nop_();
                adwr=1;
                delayms(1000);
                P1=0xff;   //读取P1口之前先给其写全1
                adrd=1;                  //选通AD0804 CS 端
                _nop_();
                adrd=0;                 //A/D读使能
                _nop_();
                adval=P1;        //A/D数据读取赋给P1口
                adrd=1;
                WD=adval;
                WD=WD*72/51;                                                //获得当前时刻的风向值
                        g=WD;                                                        //将当前时刻的风向值赋给g
        {
                if(WD>g)                                                         //判断下一时刻的风向值大于g
                {  h=WD;                                                         //将下一时刻的风向值赋给h
   {        for(l=0;l<(h-g);l++)                                  //循环h-g次
            for(l=1;l>0;l--)                                  //步进电机旋转角度
              {
                         for (t=0; t<8; t++)
                  {
                                  P1 = FFW1[t]&0x1f;
                                  delay(1)   ;
                          }
              }
   }
        }
                else if(WD<g)
                { h=WD;
        {                for(l=0;l<(h-g);l++)

                                 for(l=1;l>0;l--)
                         {
                                           for (t=0; t<8; t++)
                                        {
                                                   P1 = FFZ1[t]&0x1f;
                                                          delay(1);
                                                }
                         }
        }
           }
                else
                {;}
        }
                bai=(int)WD/100;
                shi=(int)WD%100/10;
                ge=(int)WD%10;      //(int)字符型强制转换成整形  1602分出 个位跟小数点后四位
                F1=(int)(WD*10)%10;
                F2=(int)(WD*100)%10;
                F3=(int)(WD*1000)%10;
                F4=(int)(WD*10000)%10;
                lcd_display(bai,shi,ge,F1,F2);
        }

网友A(2017-09-19):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h值当成一个上一时刻的值,然后你现在读到的g为当前值。g!=h,时去转动你的电机,完成之后将g的值赋 ...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在程序中怎么利用两个时刻的值进行比较啊

网友B:
最好把h值当成一个上一时刻的值,然后你现在读到的g为当前值。g!=h,时去转动你的电机,完成之后将g的值赋值给h。之前写的语句是有错的,你刚把g=WD,又去判断g大于或者小于WD,这样合适吗。。。?

g=WD;                                                        //将当前时刻的风向值赋给g
        {
                if(WD>g)                                                         //判断下一时刻的风向值大于g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步进电机是怎么接的,把图发一下

连接如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先去除程序中采样、显示……,只留下电机驱动部分,看看电机能不能转。设法让电机先转起来。

之前利用按键控制电机转,证明了电机部分的程序应该没啥问题,后来加了最上面一层for循环来利用风向控制电机转,结果有问题

网友D:
先去除程序中采样、显示……,只留下电机驱动部分,看看电机能不能转。设法让电机先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