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谁能告诉我霍尔穿感器和51单片机怎么连?

楼主(2017-08-24):
想用51单片机和霍尔传感器做个测圈数的,传感器和51因该怎么连,需要A D转换吗?有知道的大神能告诉一下吗???万分感激

网友A:
认真研读霍尔传感器手册,记住永远的法则:要用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网友B:
霍尔传感器一般进24V,因此输出电平要进行转换,使之与单片机电平对应,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般是用光耦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一般进24V,因此输出电平要进行转换,使之与单片机电平对应,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般是用光耦转换 ...

有这方面的资料让我看看么,谢谢

网友C:
好呢认真研读霍尔传感器手册

网友C:
认真研读霍尔传感器手册

网友D:
霍尔传感器不是两个引脚是电源输入,一个信号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