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LED流水灯左移/右移程序

楼主(2017-08-24):
STM32之流水灯。
◆实验目的:
    学习GPIO作为输出的使用

◆硬件资源:
    1,LED  PB口(0~15)

◆实验现象:
    本实验通过代码控制STM32开发板上的16个LED左移/右移闪烁,实现流水灯的效果。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1. #include "sys.h"
  2. #include "delay.h"
  3. #include "usart.h"
  4. #include "led.h"

//*******************下面注释掉的代码是通过 直接操作寄存器 方式实现IO口控制**************************************
int main(void)
{
        u8 i;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while(1)
        {

                 GPIOB->BSRR=GPIO_Pin_All;//LED0灭
                for(i=0;i<17;i++)
                {

                        delay_ms(100);
                        GPIOB->BRR=(GPIO_Pin_0<<i);//LED左移1位
                }
                GPIOB->BSRR=GPIO_Pin_All;//LED0灭
                for(i=0;i<17;i++)
                {

                        delay_ms(100);
                        GPIOB->BRR=(GPIO_Pin_15>>i);//LED0右移1位
                }

         }
}
//**************************************************************************************************

网友A(2017-12-07):
想要让灭的灯左右移动,一个灭其余亮该怎么改

网友B(2018-01-22):
反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