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怎么增加PCB的面积?

楼主:
因为系统默认下的PCB尺寸面积太小,不够用。所以想问下怎么增大黑色部分的面积。
上网查了,很多套路都是: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
但这个我不知道为啥,我这边行不通

网友A(2017-08-24):
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 是对的,是重新定义板子形状。但是不知道你这个版本为什么没有这个选项。。。你选择现在画的keepout layer层的这个框,然后点那个“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也是可以重新定义板子形状的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    在禁止布线层 画一个你需要的形状板子   然后设计板子形状,自定义设计

网友C:
这个怎么处理?我是按你们那个步骤去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 是对的,是重新定义板子形状。但是不知道你这个版本为什么没 ...

谢谢,但我按这个步骤去做它弹出一个窗口,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图在下面,如能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D:
按ctrl+a ,然后按d>s>d

网友E:
你可以在禁止布线层画个封闭的形状,然后选中它(每条边都要选中),再点击 >板子形状定义>按照选择对象定义;就OK了

网友F:
选中边框,再按D-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