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ISP向KEIL添加STC芯片头文件

楼主:
我们在编写STC系列芯片的程序时,创建工程时都需要把该芯片的启动代码调加到工程中。可是KEIL里面是没有STC的CPU选项。其实我们是可以使用STC-ISP往KEIL调加STC的芯片型号和头文件的。

工具/原料
  • STC-ISP(V6.82K) KEIL
方法/步骤
  • 1
    第一步:打开“STC-ISP”软件。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 2
    第二步:点击右手边“Keil仿真设置”,然后点击“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添加STC仿真器驱动到Keil中”。如下图所示:

  • 3
    第三步:在弹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找到你Keil软件安装目录下的“C51”文件夹。本实验以我自己电脑Keil软件的安装目录为例。找到“C51”文件夹后选中它,然后点击“确定”。此时弹出“添加成功”对话框。

  • 4
    第四步:打开“KEIL”软件。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在弹出的“Create New Project”对话框中,填写工程名字和选折工程保存路径,此处我命名为“TT”,然后点击“保存”。在弹出的“Select CPU Date Base Flie”对话框中,下拉选择“STC MCU Database”。如下图所示:

  • 5
    第五步:点击”OK“在弹出的”Select Device for Target 'Target 1'“选择自己使用的芯片型号后按”确定“。

  • 6
    第六步:按”确定“后,在弹出对话框中点击”是“。

网友A(2018-03-18):
你好,我在第三步添加目录时它总是说无法创建stu

网友B(2018-07-26):
我这里添加不进去,是什么原因,说是 keil在运行,我明明没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