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51hei单片机不能下载新程序求救

楼主(2017-08-24):
成功下载了11次
现在不能下载新程序
之前的程序可以运行但是不能下载新程序
下载时D14会亮,按下后还是运行之前的程序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哥们,那叫51单片机,不叫51黑单片机。。。

网友B(2017-10-11):
可能是单片机烧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C(2017-12-02):
换一锐试一下

网友D:
换新的单 片机试试

网友E:
1.拔插单片机和电脑的USB接口

2.检查单片机有没有装反了

3.也许是你忘了编译写好的程序,或者没有设置生成HEX文件

4.可能是ISP下载软件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