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IY小系统,万能板焊接,如何处理接地问题?

楼主(2017-08-25):
自己利用万能板焊接一套检测小系统,电路结构不复杂,用到了AD转换芯片,电源12V转5V芯片,主控芯片为STC8591等,原理图中有很多接地端,那么在万能板上如何解决接地问题,此小系统对精度要求不高,算是试验品(是不是把所有接地都连在一起接电源的负极侧),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是这样的,所有的正极接在一起,接地接在一起。 但是如果这样连接,有可能你的电源开关,就不能控制了!

网友B:
单点接地  比较好   方便测试  也方便你查找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所有的正极接在一起,接地接在一起。 但是如果这样连接,有可能你的电源开关,就不能控制了!

我设置了一个六脚自锁开关,用于控制转换后的电源,后经滤波再连接其他模块电路电源。你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推荐你大面积铺地,

网友D:
洞洞板本来就是搭着玩的 你可以飞线把每个地线连一起就行了 看你这要求又没多高频率 没事

没有什么是一根飞线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就再飞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