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 time1,time3 16khz PWM占空比变化输出 可调LED七彩灯

楼主(2017-08-25):
zigbee cc2530 time1,time3 16khz PWM占空比变化输出
可调LED七彩灯

/**************************************/
/*           WeBee团队                */
/*         Zigbee学习例程             */
/*例程名称:点亮LED                  */
/*建立时间:04/18               */
/*描述:点亮LED1
**************************************/

#include <ioCC2530.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h=0x00;
  uchar js=0;
  uchar a=1;
void DelayMs(uint msec)
{
  uint i,j;
  for(i=0;i<msec;i++)
    for(j=0;j<535;j++);
}

void T1Init()
{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的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为32MHZ
    CLKCONCMD &= ~0x0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CLKCONCMD |= 0x18;          //定时器标记输出为250KHZ

    PERCFG |= 0x23; // Timer 3 Alternate location 2 ,Timer 1 Alternate location 1
    P2SEL |= 0x20;  //timer3 priority to usart

    P0SEL |= 0x7C;  // Set P0_2-P0_5 to peripheral
    P0DIR |= 0x7C;

    P1SEL |= 0xC0; // Peripheral function on P1_6 P1_7
    P1DIR |= 0xC0; // P1_7 = output

    P2SEL &= ~0x10;             //相对于Timer4,定时器1优先
    P2DIR |= 0xC0;              //定时器通道2-3具有第一优先级

    T3CC0 = 0x64;     // PWM duty cycle, Channel 0 (P1_6)
    T3CCTL0 = 0x2C;

    T3CC1 = 0x64;     // PWM duty cycle, Channel 1 (P1_7)
    T3CCTL1 = 0x2C;
    T3CTL |= 0x1c; //start timer3

    //定时器模式设置
    T1CTL = 0x02;               //250KHZ不分频,模模式

    //装定时器通道0初值
    T1CC0H = 0x00;
    T1CC0L = 0xFF;              //PWM信号周期为1ms,频率为1KHZ

    T1CC1L = 0x64;  // PWM duty cycle, Channel 1 (P0_3)
    T1CC1H = 0x00;
    T1CCTL1 = 0x1c; // Channel 1 in compare mode, Set output on compare-up, clear on compare-down

    //装定时器通道2比较值
    T1CC2H = 0x00;    //// PWM duty cycle, Channel 2 (P0_4)
    //T1CC2L = 0xF7; //1%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E1; //1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C8; //2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AF; //3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96; //4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7D; //5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64; //6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4B; //7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32; //8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19; //90%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0A; //99%的正占空比
    //T1CC2L = 0x01; //设置通道2比较寄存器初值
    T1CCTL2 = 0x1C;             //比较相等置1,计数器回0则清零

    T1CC3L = 0x4B;  // PWM duty cycle, Channel 3 (P0_5)
    T1CC3H = 0x00;
    T1CCTL3 = 0x1c; // Channel 3 in compare mode, Set output on compare-up, clear on compare-down

    T1CC4L = 0x32;  // PWM duty cycle, Channel 4 (P0_6)
    T1CC4H = 0x00;
    T1CCTL4 = 0x1c; // Channel 4 in compare mode, Set output on compare-up, clear on compare-down

}

void main()
{
    uint i;
    uint rate[11]={0xF7,0xE1,0xC8,0xAF,0x96,0x7D,0x64,0x4B,0x32,0x19};
    T1Init();
while(1)
    {
//          for(i=0;i<11;i++)
//        {
//          T1CC4H = 0x00;
//          T1CC4L = rate[i];
//          T1CC3H  = 0x00;
//          T1CC3L = rate[i];
//          DelayMs(500);
//        }

//         for(i=0;i<240;i++)
//        {
//          T1CC4H = 0x00;
//          T1CC4L = i;
//          T1CC3H  = 0x00;
//          T1CC3L = rate[i];
//          DelayMs(25);
//        }
//
//        for(i=240;i>0;i--)
//        {
//          T1CC4H = 0x00;
//          T1CC4L = i;
//          T1CC3H  = 0x00;
//          T1CC3L = rate[i];
//          DelayMs(25);
//        }

       if ((T1STAT&0x04)>0)
      {
        // T1STAT=T1STAT&0xfb;
         T1STAT=T1STAT&0x0b;

         js++;
         if(js>=1)
         {
           js=0;
           if(a == 1)
           {
            h=h+1;
            DelayMs(10);
           }
            else
            {
            h=h-1;
           DelayMs(10);
            }

……………………

网友A(2019-08-27):
兄弟,你这代码什么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