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超声波测距源码,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7-08-25):
源码,12864显示

/************************************************************
程序功能:超声波传感器,学习定时/计数器的捕获。注意距离S=340m/s(注意温度等有关)*t/2
t是超声波来回时间
--------------------------------------------------------
作者:刘恒   长望电子设计竞赛班
-------------------------------------------------------------
测试说明:最好首先要关闭板子上的数码管,影响液晶显示亮度。HC-SR04传感器接线:
VCC接+5V,GND接公共地,Trig触发接p1.1,Echo 回波响应接P1.2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RISE  1
#define  FALL  0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_Cnt; //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可能距离远超过65535
unsigned long int Period;   //脉宽存放结果变量,高电平时间
unsigned long int S;       // 定义距离长度,单位厘米
unsigned int RiseCapVal;   //上升沿时刻捕获值存放变量
unsigned char Edge=0;//当前触发沿

//初始化系统时钟函数
void init_clk()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_2+SELS;//MCLK 8M and SMCLK 8M
    do
    {
      IFG1 &= ~OFIFG;//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0xff; i++)  _NOP();//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晶振起振
    IFG1&=~OFIFG;
}
//初始化定时器A函数
void init_timerA()
{
  TACTL   |= TASSEL_2+MC_2+TAIE+TACLR+ ID_3;//SMCLK,8MHz,8分频,连续计数,中断允许,计数器清零
  TACCTL1 |= CAP+CM_2+CCIS_0+SCS+CCIE;//捕获模式,上升沿捕获,CCI1A输入,同步捕获,中断允许
}
//初始化端口函数
void init_IO()
{
  P1DIR |= BIT1;   //P1.1输出,普通I/O
  P1DIR &=~ BIT2;  //P1.2输入
  P1SEL |=  BIT2; //P1.2第二功能,捕获输入

  P1OUT &=~BIT1;  // 开始低电平,控制驱动波形发生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init_IO();           //初始端口设置
  init_timerA();

  P2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可作为验证
  Init_Lcd( );               // 初始化LCD12864

//TACCTL1 |= CAP+CM_1+CCIS_0+SCS+CCIE; //CM_1 上升沿捕获,CCIS_0为CCIxA,输入引脚有关
                                       //SCS 异步捕获,CCIE 捕获中断容许
  _EINT();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P1OUT |= BIT1;    // P1.1 高电平,超过10us
    Delay_Nms(10);
    P1OUT &=~BIT1;
    Delay_Nms(80);

    P2OUT = 0xff;       // 发光二极板指示距离是否过小

    //if(S<10)           //  设置距离,可以自己设置报警
    // P2OUT = 0x00;     //   LED亮,提示报警
   // Disp_4num(0x80 ,S);   //显示距离
   // Delay_Nms(1000);     //延迟时间,刷屏时长
  }
}

//定时器A服务程序,Timer A CC1-2, TA 注意引脚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if(Edge==FALL)
              {
                 P2OUT = 0x00;
                //RiseCapVal = TACCR1;
                //TACCTL1 |= CAP+CM_2+CCIS_0+SCS+CCIE;//改为下降沿捕获
                //TACCTL1 |= CAP+CM_1+CCIS_0+SCS+CCIE;//改为上升沿捕获
                //Edge = RISE;//下降沿捕获标志
              }
            /* else
              {

                _DINT();

                Period = TACCR1-RiseCapVal;  //这里要注意是否考虑溢出,跟测试距离有关,希望大家拓展
                S=(Period*17)/100;   // 距离计算 s=340m/s*Period/2*10^(-6)*1000(mm)
                TACCR1 = 0;
                TACCTL1|= CAP+CM_1+CCIS_0+SCS+CCIE;//改为上升沿捕获
                Edge = RISE;//上升沿捕获标志
                _EINT();
              }*/
             break;
    case 4 :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_Cnt++;   //溢出标志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