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P0口设置输出模式,求解答!

楼主(2017-08-25):
用触摸模块3.6V输入到单片机P1脚,至高电平控制P0口的LED亮灭,P0口有10K上拉电阻。然而。
LED共阳极,低电平点亮时。
当控制P0口由高电平至低电平时,电压由4.9V,降到3.8V。(共阳极5V,LED不亮,有些微亮。)

修改电路
LED共阴极,高电平点亮时。
当控制P0口由低电平至高电平时,电压由0V,升到1.2V。(共阴极接地,LED不亮。)

看STC89C52RC单片机用户手册
P0口上电复位后是开漏输出,当P0管脚作IO口时,需要外加10K—4.7K的电阻,当P0口管教做为地址/数据复用线使用时,不用加外加电阻。
和开漏输出有关吗?怎么换成推挽或者高阻输出?

楼主:
人呢,求解!!!

网友A:
看着你的文字描述真的很费劲。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你的文字描述真的很费劲。电路图呢?

单片机接led,还需要电路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接led,还需要电路图吗?

楼主:既然你认为简单,不要电路图,为何提出这个问题呢?
自己搞不定,别人想帮你,要个图看看,你看应当如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你认为简单,不要电路图,为何提出这个问题呢?
自己搞不定,别人想帮你,要个图看看,你看应 ...

“工程师”能看看问题?我文字描述已经很清楚了,要是我描述的你都懒得想象,绕道吧

网友C(2019-11-08):
P0M0P0M1设置模式10输入仅为高阻,11开漏,01推挽,00准双向

网友D:
很老的芯片,没推挽功能

网友E:
这款芯片没那么强大只是入门的而已,设置不了I/O口的,还是使用上拉电阻吧

网友F(2020-02-15):
p0置1就是高阻输入,但高阻不能输出电流。置0时,电压3.8不正常,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G:
用三极管扩流啊

网友H:
寄存器P0M0、P0M1设置P0口的模式:
10高阻仅输入,
11开漏,
01推挽,
00准双向

网友I:
P0没这功能,硬件上串电阻解决吧

网友J:
你好。
1.STC89不能改IO模式。
2.高阻状态无法输出,电流既不能输入,也不能输出。
3.LED如果太暗可以加三极管放大电路。
4.STC单片机下拉能力比上拉能力强,所以LED用共阳比较好。

网友K:
一般51的单片机io驱动led 都采用灌电流

网友L(2022-02-09):
我看遍了STC89C52RC的芯片手册和STC烧录软件自带的STC89Cxx头文件,根本没有寄存器P0M0、P0M1,所以无法设置其工作模式。

网友M(2022-03-25):
开漏输出口灌电流10mA, 点亮led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led串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N(2023-05-24):
如果你的LED上没有加限流电阻,因为LED特性的原因,输出P0会与LED产生分压,所以你检测的电压是对的,想让LED正常你先确认LED电流多大及LED分压电压,用5V减去分压除以电流计算限流电阻,上接电阻建议用10K的,

网友O:
STC89C52RC是老内核MCU,IO固定不可设置,P0口是开漏输出,输出高电平就是高阻,其余IO都是准双向口。
换STC8、STC32G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