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LCD 1062的显示程序中加一段数学公式的运算??

楼主:
怎样在LCD 1062的显示程序中加一段数学公式的运算??例如"A=B+C^2"(B=2,C=3)。       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2017-08-26):
你的意思是:动态实时显示一个公式吗?

网友B: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1

void  main ( ) {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x[16]={"0123456789"};               //定义第一行显示数组x

unsigned char y[16]={"ABCDEFGHIJKLMNOP"};    //定义第二行显示数组y

E=0;                                //使能端E低电平,1602准备

init1602 ( );                          //1602初始化设置

wr1602 (x, 0x80);                    //1602第一行数据

wr1602 (y, 0xc0);                     //1602第二行数据

while(1);}                            //原地等待

只要将需显示的公式存入变量数组x[]、y[]就行。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字符串显示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动态实时显示一个公式吗?

不是的,是想显示出,公式所计算出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嗯,谢谢版主。  我下载,试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