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接收程序,普通IO口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外部中断,浪费CPU资源

楼主(2017-08-25):
鄙人不才,分享一个红外接收模块,普通IO口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外部中断,浪费CPU资源

#include <define.h>

bit b_1ms_t;
bit b_250us_t;

void PWM_led(void);
void deplay(void);
void PWM_Int(void);
void IR_on(void);
void ad_on(void);
void key(void);

void Init_System(void)
{
        WDTR = 0x5A;
        CLKSEL = 0x06;
        CLKCMD = 0x69;
        CKCON = 0x10;

        P0M = 0xd0;
        P0UR = 0x00;

        P1M = 0xe0;
        P1UR = 0x05;

        P2M = 0x03;
        P2UR = 0x00;

        led = 0;
}

void Time_int(void)
{
        TMOD = 0x55;
        TCON0 = 0x22;

        TH0 = 0xff;
        TL0 = 0x9c;

        TH1 = 0xfc;
        TL1 = 0x18;

        EAL = 1;
        ET0 = 1;
        TR0 = 1;
        ET1 = 1;
        TR1 = 1;
}

void PWM_Int(void)
{
        PW1M |= 0x20;
        //PW1CH = 0x20;

        PW1YH = 0x1f;    //T
        PW1YL = 0x40;

        PW1DH = 0x00;    //duty
        PW1DL = 0x00;

        PW1BH = PW1DH;
    PW1BL = PW1DL;
}

void main(void)
{
        Init_System();
        Time_int();
        PWM_Int();
        P04 = 1;
        while(1)
        {
                if(b_1ms_t)
                {
                        b_1ms_t = 0;
                        WDTR = 0x5A;
                        deplay();
                        PWM_led();
                        ad_on();
                        key();
                }
        }
}

void Time0_Init() interrupt ISRTimer0
{
……………………

网友A(2017-12-10):
红外接收模块,普通IO口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外部中断,浪费CPU资源

网友B:
看看哈,第一次玩51

网友C:
楼主好强大,我学了两个月只会改点lo口,连简单的程序都看不懂

网友D:
不用外中断才是浪费单片机资源,楼主刚入门吧,
用了中断,单片机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有中断了回来执行,才是不浪费资源

楼主(2018-01-29):
引用 网友D:
不用外中断才是浪费单片机资源,楼主刚入门吧,
用了中断,单片机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有中断了回来执行,才 ...

并不是每个单片机都有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是处理应急的信号

网友E:
红外信号不是一直需要接受的,遥控可以理解为无线键盘吧,那就还是需要用中断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信号不是一直需要接受的,遥控可以理解为无线键盘吧,那就还是需要用中断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可以不需要外部中断 定时器中断就可以

网友F(2018-05-16):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个问题

网友G(2018-09-27):
中断方式有它的优势

网友H(2018-12-20):
谢谢分享,正好在做红外测试

网友I(2021-07-03):
看了下跟STC15的例程差不多

网友J(2023-04-11):
引用 网友D:
不用外中断才是浪费单片机资源,楼主刚入门吧,
用了中断,单片机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有中断了回来执行,才 ...

一个小小的遥控就要用中断才是真正浪费资源呢,如果中断正在逐行扫描显示器,

遥控就占用中断后显示就不正常了,遥控并不需要第一优先,延迟个0.1秒不碍事

如果为了不浪费单片机资源牺牲了产品方面的用户直观体验,您的程序效率再高

客户也不认可,也是被认为有bug的,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