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arduinoUNO 1602可调肘间的时钟

楼主:
我刚入aruino这个坑,看着网上几乎没有这种arduino的1602时钟程序,就自己写了一个,改了十几次bug,现在感觉还比较完善了,就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是UNO的,如果要别的模块,比如NANo、mini的程序,可以站内信,还有这个时钟是1602、2402、2002 、2004屏通用的,还有这个程序不支持闰年加一,因为程序内存不够用
下面是图:开机
年设置
月设置
日设置
小时设置
分设置
运行
接线;设置;uno13到地 加;uno12到地 减;uno11到地 1602 4.5.6脚到uno10.9.8  11到14接uno7.6.5.4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7-08-25):
好东东 能分享一下源码吗?

网友B:
源码:
void main0()
{
        OS0.OS_init();
        控制器.OS_init();
        延时器.OS_init();
        屏幕2004.OS_init();
        功能.OS_init();
        设置加.OS_init();
        信息显示器.OS_init();
        设置减.OS_init();
        数据列表.OS_init();
        OS0.CreateDriver( (#addr 控制器.OS_run), 控制器.OS_time );
        OS0.CreateDriver( (#addr 延时器.OS_run), 延时器.OS_time );
        OS0.CreateDriver( (#addr 功能.OS_run), 功能.OS_time );
        OS0.CreateDriver( (#addr 设置加.OS_run), 设置加.OS_time );
        OS0.CreateDriver( (#addr 设置减.OS_run), 设置减.OS_time );
        OS0.CreateTask( #addr dispatch );
        OS_VarInit();
        OS0.Start();
        dispatch:
        forever {
                if( 控制器.OS_EventFlag.0(bit) == 1 ) {
                        控制器.OS_EventFlag.0(bit) = 0;
                        if( 控制器_系统启动时_enable && x_控制器_0_ResCount == 0 ) {
                                OS0.AppTCB[OS0.CurrentTaskIndex].e_res_count -> x_控制器_0_ResCount;
                                OS0.CreateTask( #addr 控制器_系统启动时 ); OS0.Schedule();
                        }
                }
                if( 控制器.OS_EventFlag.1(bit) == 1 ) {
                        控制器.OS_EventFlag.1(bit) = 0;
                        if( 控制器_反复执行_enable && x_控制器_1_ResCount == 0 ) {
                                OS0.AppTCB[OS0.CurrentTaskIndex].e_res_count -> x_控制器_1_ResCount;
                                OS0.CreateTask( #addr 控制器_反复执行 ); OS0.Schedule();
                        }
                }
                if( 功能.OS_EventFlag.0(bit) == 1 ) {
                        功能.OS_EventFlag.0(bit) = 0;
                        if( 功能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x_功能_0_ResCount == 0 ) {
                                OS0.AppTCB[OS0.CurrentTaskIndex].e_res_count -> x_功能_0_ResCount;
                                OS0.CreateTask( #addr 功能_按键按下时 ); OS0.Schedule();
                        }
                }
                if( 设置加.OS_EventFlag.0(bit) == 1 ) {
                        设置加.OS_EventFlag.0(bit) = 0;
                        if( 设置加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x_设置加_0_ResCount == 0 ) {
                                OS0.AppTCB[OS0.CurrentTaskIndex].e_res_count -> x_设置加_0_ResCount;
                                OS0.CreateTask( #addr 设置加_按键按下时 ); OS0.Schedule();
                        }
                }
                if( 设置减.OS_EventFlag.0(bit) == 1 ) {
                        设置减.OS_EventFlag.0(bit) = 0;
                        if( 设置减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x_设置减_0_ResCount == 0 ) {
                                OS0.AppTCB[OS0.CurrentTaskIndex].e_res_count -> x_设置减_0_ResCount;
                                OS0.CreateTask( #addr 设置减_按键按下时 ); OS0.Schedule();
                        }
                }
                控制器.OS_thread();
                屏幕2004.OS_thread();
                OS0.Schedule();
                控制器.OS_ClearWatchDog();
        }
}
void 控制器_系统启动时()
{
        控制器_反复执行_enable = false;
        屏幕2004.清空();
        (月个位)=(1);
        (日个位)=(1);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1),(1),("2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3),(年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4),(年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6),(月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7),(月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9),(日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10),(日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8),(秒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7),(秒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6),(':'));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5),(分钟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4),(分钟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3),(':'));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2),(小时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1),(小时十位));
        (w)=(0);
        if( (w)==(0) ) {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2),(10),(" SET"));
        }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1));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0));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3));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0));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5));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0));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7));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8));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0));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10));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0));
        数据列表.添加数据_((12));
}
void 加_次( int32 A )
{
        if( (w)==(1) ) {
                (年)+(1);
                if( (年)>(99) ) {
                        (年)=(0);
                }
                (年个位)=((年)%(10));
                (年十位)=((年)/(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4),(年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3),(年十位));
        }
        if( (w)==(2) ) {
                (月)+(1);
                if( (月)>(12) ) {
                        (月)=(1);
                }
                (月个位)=((月)%(10));
                (月十位)=((月)/(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7),(月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6),(月十位));
        }
        if( (w)==(3) ) {
                (日)+(1);
                if( !((月)==(2)) ) {
                        if( (月)==(数据列表.读取第_个数据((月))) ) {
                                if( (日)>(31) ) {
                                        (日)=(1);
                                }
                        }
                        else {
                                if( (日)>(30) ) {
                                        (日)=(1);
                                }
                        }
                }
                else {
                        if( (日)>(28) ) {
                                (日)=(1);
                        }
                }
                (日个位)=((日)%(10));
                (日十位)=((日)/(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10),(日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9),(日十位));
        }
        if( (w)==(4) ) {
                (小时)+(1);
                if( (小时)>(23) ) {
                        (小时)=(0);
                }
                (小时个位)=((小时)%(10));
                (小时十位)=((小时)/(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2),(小时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1),(小时十位));
        }
        if( (w)==(5) ) {
                (分钟)+(1);
                if( (分钟)>(59) ) {
                        (分钟)=(0);
                }
                (分钟个位)=((分钟)%(10));
                (分钟十位)=((分钟)/(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5),(分钟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4),(分钟十位));
        }
}
void 功能_按键按下时()
{
        (w)+(1);
        if( (w)==(1) ) {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2),(10),(" Year"));
        }
        if( (w)==(2) ) {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2),(10),(" Month"));
        }
        if( (w)==(3) ) {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2),(10),(" Day  "));
        }
        if( (w)==(4) ) {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2),(10),(" Hour "));
        }
        if( (w)==(5) ) {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2),(10),("Minute"));
        }
        if( (w)==(6) ) {
                (w)=(0);
                设置加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false;
                设置减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false;
                控制器_反复执行_enable = true;
                信息显示器.清空第_行((3));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2),(10),(" Time "));
                (秒)=(0);
        }
        else {
                设置加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true;
                设置减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true;
                控制器_反复执行_enable = false;
        }
        延时器.延时_毫秒((200));
}
void 设置加_按键按下时()
{
        forever {
                OS0.Schedule();
                加_次((1));
                延时器.延时_毫秒((200));
                if( 设置加.按键松开 ) {
                        break;
                }
        }
}
void 减_次( int32 B )
{
        if( (w)==(1) ) {
                (年)-(1);
                if( (年)<(1) ) {
                        (年)=(99);
                }
                (年个位)=((年)%(10));
                (年十位)=((年)/(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4),(年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3),(年十位));
        }
        if( (w)==(2) ) {
                (月)-(1);
                if( (月)<(1) ) {
                        (月)=(12);
                }
                (月个位)=((月)%(10));
                (月十位)=((月)/(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7),(月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6),(月十位));
        }
        if( (w)==(3) ) {
                (日)-(1);
                if( !((月)==(2)) ) {
                        if( (月)==(数据列表.读取第_个数据((月))) ) {
                                if( (日)<(1) ) {
                                        (日)=(31);
                                }
                        }
                        else {
                                if( (日)<(1) ) {
                                        (日)=(30);
                                }
                        }
                }
                else {
                        if( (日)<(1) ) {
                                (日)=(28);
                        }
                }
                (日个位)=((日)%(10));
                (日十位)=((日)/(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10),(日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9),(日十位));
        }
        if( (w)==(4) ) {
                (小时)-(1);
                if( (小时)<(0) ) {
                        (小时)=(23);
                }
                (小时个位)=((小时)%(10));
                (小时十位)=((小时)/(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2),(小时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1),(小时十位));
        }
        if( (w)==(5) ) {
                (分钟)-(1);
                if( (分钟)<(0) ) {
                        (分钟)=(59);
                }
                (分钟个位)=((分钟)%(10));
                (分钟十位)=((分钟)/(1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5),(分钟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4),(分钟十位));
        }
}
void 设置减_按键按下时()
{
        forever {
                OS0.Schedule();
                减_次((1));
                延时器.延时_毫秒((200));
                if( 设置减.按键松开 ) {
                        break;
                }
        }
}
void 控制器_反复执行()
{
        (秒)+(1);
        if( (月)==(0) ) {
                (月)=(1);
        }
        if( (日)==(0) ) {
                (日)=(1);
        }
        if( (秒)>(59) ) {
                (秒)=(0);
                (分钟)+(1);
        }
        if( (分钟)>(59) ) {
                (分钟)=(0);
                (小时)+(1);
        }
        if( (小时)>(23) ) {
                (小时)=(0);
                (日)+(1);
        }
        if( !((月)==(2)) ) {
                if( (月)==(数据列表.读取第_个数据((月))) ) {
                        if( (日)>(31) ) {
                                (日)=(1);
                                (月)+(1);
                        }
                }
                else {
                        if( (日)>(30) ) {
                                (日)=(1);
                                (月)+(1);
                        }
                }
        }
        else {
                if( (日)>(28) ) {
                        (日)=(1);
                        (月)+(1);
                }
        }
        if( (月)>(12) ) {
                (月)=(1);
                (年)+(1);
        }
        if( (小时)<(12) ) {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1),(12),("AM"));
        }
        else {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1),(12),("PM"));
        }
        (秒个位)=((秒)%(10));
        (秒十位)=((秒)/(10));
        (分钟个位)=((分钟)%(10));
        (分钟十位)=((分钟)/(10));
        (小时个位)=((小时)%(10));
        (小时十位)=((小时)/(10));
        (日个位)=((日)%(10));
        (日十位)=((日)/(10));
        (月个位)=((月)%(10));
        (月十位)=((月)/(10));
        (年个位)=((年)%(10));
        (年十位)=((年)/(10));
        信息显示器.在第_行第_列显示信息_((1),(1),("2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3),(年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4),(年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6),(月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7),(月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9),(日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1),(10),(日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8),(秒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7),(秒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5),(分钟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4),(分钟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2),(小时个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1),(小时十位));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6),(':'));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3),(':'));
        延时器.延时_毫秒((500));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6),('无'));
        屏幕2004.第_行第_列显示字符_((2),(3),('无'));
        延时器.延时_毫秒((500));
}
int32 秒个位;
int32 秒十位;
int32 分钟个位;
int32 分钟十位;
int32 小时十位;
int32 小时个位;
int32 w;
int32 秒;
int32 分钟;
int32 小时;
int32 年;
int32 年个位;
int32 年十位;
int32 月;
int32 月个位;
int32 月十位;
int32 日;
int32 日个位;
int32 日十位;
int32 D1;
int32 D2;
int32 D3;
bool B1;
bool B2;
bool B3;

uint8 x_控制器_0_ResCount;
bool 控制器_系统启动时_enable;
uint8 x_控制器_1_ResCount;
bool 控制器_反复执行_enable;
uint8 x_功能_0_ResCount;
bool 功能_按键按下时_enable;
uint8 x_设置加_0_ResCount;
bool 设置加_按键按下时_enable;
uint8 x_设置减_0_ResCount;
bool 设置减_按键按下时_enable;

void OS_VarInit()
{
控制器_系统启动时_enable = true;
控制器_反复执行_enable = true;
功能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true;
设置加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true;
设置减_按键按下时_enable = true;
}

网友C(2018-04-19):
能看一下怎么按键是怎么接进去的么

网友D:
能把完整的代码分享出来吗  帮助下初学者  谢谢

网友E(2018-06-26):
好东东 能学习一下源码吗?

网友E:
有错误,编译不成功,表示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