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程序遇到问题了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7-08-25):
程序是:发送给单片机01时,单片机发送“Turn on ad!”给上位机,开启ad转换,并显示AD的电压,在数码管的前三位显示ad的数字量。

但发送01给单片机后,拧动电位器后,二极管会改变,但数码管一直显示8.8.8.(会闪);求帮忙解决!!!!
还有用adc0804芯片来实现ad转换,我到现在还有点搞不懂!!!支招!!!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uchar a,b,flag,flag_ad,flag_smg,ad_vol,t0;
float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uchar bai,shi,ge;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wela=1;
        P0=0x7e;
        wela=0;
        P0=0xff;
        dula=1;
        dula=table[bai];
        dula=0;
        delay(5);

        wela=1;
        P0=0x7d;
        wela=0;
        P0=0xff;
        dula=1;
        dula=table[shi];
        dula=0;
        delay(5);

        wela=1;
        P0=0x7b;
        wela=0;
        P0=0xff;
        dula=1;
        dula=table[ge];
        dula=0;
        delay(5);

}

uchar ad()
{
        uchar adval;
        wela=1;
        P0=0x7f;
        adwr=1;
        adwr=0;
        adwr=1;

        delay(10);

        P1=0xff;
        adrd=1;
        adrd=0;
        adval=P1;
        adrd=1;
        P1=adval;
        return adval;
}

void main()
{
        EA=1;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TR1=1;
        TH0=0x4c;
        TL0=0x00;
        ET0=1;
        SM0=0;
        SM1=1;
        REN=1;
        ES=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ES=0;
                        TI=1;
                        switch(b)
                        {
                                case 0 : puts("Turn on ad!\n");TR0=1;break;
                                case 1 : puts("Turn off ad!\n");TR0=0;break;
                                case 2 : puts("Error!\n");break;
                        }
                        while(!TI);
                        TI=0;
                        ES=1;
                }
                if(flag_smg==1)
                {
                        ES=0;
                        flag_smg=0;
                        ad_vol=ad();
                        num=(float)ad_vol*5.0/256.0;
                        TI=1;
                        printf("The voltagle is %fV\n",num);
                        while(!TI);
                        TI=0;
                        ES=1;
                }
                display(ad_vol);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t0++;
        if(t0==20)
        {
                t0=0;
                flag_smg=1;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if(a==1)
                b=0;
        else if(a==2)
                b=1;
        else
                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