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104S单片机定义使用的端口达不到5V电压,解决问题悬赏50黑币

楼主(2017-08-25):
该单片机电源电压提供的是5V,定义的端口置1时输出电压只有1.92V,置0时为0V。没有定义使用的端口有5V电压输出,请问大佬们为啥我定义使用的端口达不到5V电压呢

网友A:
空载还是负载测量?

网友B:
端口输出驱动能力不够,可以在端口上加个1K左右的电阻接到5V,(俗称上拉电阻),或是通过驱动电路比如2003这类的进行驱动放大。

网友C:
单片机IO端口只能输出逻辑高低电平,不能达到5V输出。

网友D:
端口模式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E:
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