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灯光控制程序案例 单片机双机通信5通道程序

楼主(2017-08-26):
51单片机驱动DMX512灯光控制程序案例

单片机驱动DMX512源程序(从机)如下:
/*******************************************************************************
文    件:DMX_5_slave.C
功能描述:使用STC89c52rc接收多通道dmx数据。
编    作:Travis copyright 2012
版    本:  dmx——V2.1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STC89C51RC_RD_PLU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常量定义 */
# define BAUD0ATE              4800         //4800
# define Fosc                   16         //晶振16MHz
# define MAX_FADE_LEVEL         256        //灰度等级     /////////
# define TIMER0_TIME            80         //80ms

# define PIXELS   8
# define MAX_FADE  256

/*联合体类型说明 */
typedef union User_Data_Type
{
  uchar Ch[2];
  unint In;
}U16TP;

  25. /* 可位元寻址区定义 */
  26. sbit SYN = P3^2;//INT0        //外部中断0

sbit OR_1 = P2^7;//R        //颜色引脚(使用软件产生pwm)
sbit OG_1 = P2^6;//G
sbit OB_1 = P2^5;//B
sbit OR_2 = P2^4;//W
sbit OG_2 = P2^3;//P

/* 变量定义 */

uchar Int0_Count_Rg;         //外部中断计数变量
uchar Rec_Data_Rg[5];         //外部中断接收数据数组
uchar Data_Count_Rg;         //外部中断数据检测变量
uchar LED_Fade_Rg[5];         //led灰度值
uchar Fade_Count_Rg;         //灰度变化变量

//=================================延时函数===============================================//
//功能:无用时间,解决外设与内设通信反应时间。
//=======================================================================================//
void delay_time(unint time_delay)
{ while(time_delay--);}

//====================================单片机初始化======================================//
//功能:单片机初始化中断
//======================================================================================//

void init_MCU()
{
IPH&=0XFC;
IP|=0X01;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功能:接收主机数据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uchar temp;

  temp = P1&0xFF;      //检测数据
  switch(Int0_Count_Rg)
  { case 0:
      if(temp == 0xaa)  {Int0_Count_Rg++;    }    //如果是0XAA,进入下一次中断循环
      else Int0_Count_Rg = 0;
      break;
    case 1:
      if(temp == 0x11) { Data_Count_Rg = 0;Int0_Count_Rg++;}  //如果是0X11,进入下一次中断循环
      else Int0_Count_Rg = 0;
      break;
    case 2:

      Rec_Data_Rg[Data_Count_Rg] = temp;                       //接收5位灰度数据值
      if(++Data_Count_Rg>=6)
      { LED_Fade_Rg[0] = Rec_Data_Rg[0];
        LED_Fade_Rg[1] = Rec_Data_Rg[1];
        LED_Fade_Rg[2] = Rec_Data_Rg[2];
        LED_Fade_Rg[3] = Rec_Data_Rg[3];
        LED_Fade_Rg[4] = Rec_Data_Rg[4];

        Int0_Count_Rg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定时器0初始化===============================================//
//功能:定时器0初始化,16定时器模式中断开启 ,循环扫描。
//===========================================================================================//
void Timer_Init(void)
{ TH0  = (65536 - ((ulong)TIMER0_TIME*Fosc/12)) >> 8 ;    //中断赋值
  TL0  = (65536 - ((ulong)TIMER0_TIME*Fosc/12))-1;
  TMOD = 0x01;//GATE1 C/T1      M11       M10  GATE0 C/T0  M01 M00
  ET0  = 1;      //使能定时器0.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

//====================================定时器0中断======================================//
//功能:定时器0中断函数。扫描,产生pwm。
//========================================================================================//
void Timer0( void )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ulong)TIMER0_TIME*Fosc/12)) >> 8 ;  //中断赋值
TL0   = (65536 - ((ulong)TIMER0_TIME*Fosc/12))-1;

if(++Fade_Count_Rg>(MAX_FADE_LEVEL-1))
      Fade_Count_Rg = 0;
    OR_1=(Fade_Count_Rg<LED_Fade_Rg[0])?1:0;
    OG_1=(Fade_Count_Rg<LED_Fade_Rg[1])?1:0;
    OB_1=(Fade_Count_Rg<LED_Fade_Rg[2])?1:0;

    OR_2=(Fade_Count_Rg<LED_Fade_Rg[3])?1:0;
    OG_2=(Fade_Count_Rg<LED_Fade_Rg[4])?1:0;

}

//==================================主函数================================//
//功能:全部函数应用
//========================================================================//
void main(void)
{
init_MCU();              //单片机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delay_time(5);           //延时
  //外部中断0初始化
  TCON |= 0x01;       //下降沿触发     //IT0=1;
  IE   |= 0x01;          //外部中断0允许位。//EX0=1;

  EA    = 1;          //开中断
  LED_Fade_Rg[0] = MAX_FADE_LEVEL-1;    //灰度赋值。
  LED_Fade_Rg[1] = MAX_FADE_LEVEL-1;    //灰度赋值。
  LED_Fade_Rg[2] = MAX_FADE_LEVEL-1;    //灰度赋值。
  LED_Fade_Rg[3] = MAX_FADE_LEVEL-1;    //灰度赋值。
  LED_Fade_Rg[4] = MAX_FADE_LEVEL-1;    //灰度赋值。

  while(1);

}

网友A(2019-12-18):
正好研究这个呢。。。谢谢

网友B(2022-03-11):
正好研究下载看下

网友C(2022-11-13):
附件是双机通讯, 不是DMX512

网友D(2023-07-25):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双机通讯, 不是DMX512

真的么,还好没有盲目下载,先看看评论

网友E:
还好没有盲目下载,先看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