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屏

楼主(2017-08-2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12864.h"
uchar  table []="一号选手得分:20";                                                          //一个汉字占用2个字节
uchar  table1[]="二号选手得分:20";
uchar  table2[]="叁号选手得分:20";                   //字库三有问题。
uchar  table3[]="四号选手得分:20";
sbit LCD_SID=P4^1;
sbit LCD_SCLK=P4^3;
  sbit CS1=P0^5;
  sbit RST=P0^6;
  sbit AO=P0^7;
  sbit ling=P2^5;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CD_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LCD_SCLK=1;
   LCD_SCLK=0;
   bbyte<<=1; //左移
   }
}

void write(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send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_ms(1); //延时是必须的
  send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_ms(1);  //延时是必须的
  send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_ms(1);  //延时是必须的
}
/***********一行显示8个汉字***********
***************汉字显示***************
***X为行Y为列,K为字的个数,*P为数组**
*************************************/
void 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k,uchar *p)
{
        uchar hang,out,i;
        y=y-1;
        switch(x)
        {
                case 1:hang=0x80;break;
                case 2:hang=0x90;break;
                case 3:hang=0x88;break;
                case 4:hang=0x98;break;
        }
        out=hang+y;
        write(0,out);
        for(i=0;i<k*2;i++)
        write(1,p);
}
/**********一行显示16个字母***********
***********英文数字显示***************
***X为行Y为列,K为字的个数,*P为数组**
*************************************/
void english(uchar x,uchar y,uchar k,uchar *p)
{
        uchar hang,out,i;
        y=y-1;
        switch(x)
        {
                case 1:hang=0x80;break;
                case 2:hang=0x90;break;
                case 3:hang=0x88;break;
                case 4:hang=0x98;break;
        }
        out=hang+y;
        write(0,out);
        for(i=0;i<k;i++)
        write(1,p);
}
void lcd_init()
{
        write(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_ms(10);
}

void main()
{        table[13]=0x37;
        table[14]=0x38;
    lcd_init();
        while(1)
        {
        english(1,1,15,table);
        english(2,1,15,table1);
        english(3,1,15,table2);
        english(4,1,15,table3);
        delay_ms(1000);
        english(1,1,15,table);
//        english(2,1,16,tab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