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驱动已经安装,但是在串行总线里找不到?

楼主:
买了一个开发板,各种资料都全,但是安装了j-link驱动以后在电脑的通用串行总线里找不到?求高人指点!!!

j-link驱动已安装

j-link驱动已安装

找不到串口

找不到串口

网友A(2017-08-27):
有可能掉固件了,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掉固件了,重新刷固件试试

怎么刷?

网友C:
在端口里面找,不是串行那个,一般如果不装驱动,usb接仿真器连开发板插电脑,电脑显示无法识别,安装驱动后,电脑就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端口里面找,不是串行那个,一般如果不装驱动,usb接仿真器连开发板插电脑,电脑显示无法识别,安装驱动 ...

我找了,但是没有

网友D:
关机重启

网友E:
如果指示灯没有闪烁,可能是固件掉了,你可以参考这个博客里的试下http://blog.csdn.net/mingyuan_liu/article/details/62893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