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工作状态—谈如何学习、提高维修技能

楼主:
甘肃省临夏县职业技术学校  郭永忠

   关于三极管的三种状态,在《电子报》上曾经有多篇文章详细论述过,但总侧重于理论分析。
下面笔者从维修的角度出发,突出实用,谈谈三极管三种状态的特点、判断方法,并附带介绍一
种学习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的方法,希望对初学者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三种状态的特点和判断方法(以 NPN型硅管为例,可参阅附图)
   1.截止状态:当 b-e 结反偏、 零偏、 浅正偏(指虽然正偏, 但正向压降小于门槛电压)时 Ib=0,Ic=Ice
≈0,三极管截止,此时 Rce 内阻为无穷大,Vce约等于电源电压。
   2.导通放大状态:当be正偏、 bc反偏, 且Vbe大于门槛电压时为导通放大状态, 此时Vc>Vb>Ve,
且 Vbe=0.7V。导通后 Rce 减小,导通越深,Rce 内阻越小,Vce 越小。在放大状态,Ib 能控制 Ic,
即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实质上是以小控大)。
   3.饱和状态:当导通加深到使 Vce减小到小于 Vbe 时,称为“饱和” ,此时 be、bc均正偏,且
Vbe 约 0.7V,Vces(饱和压降)降至最小,约 0.1~0.3V,Rce 最小,Ic 最大,Ib 不能再控制 Ic,即
三极管失去了电流放大能力。
   三极管的三种状态很重要, 不管它自身还是外围元件出现故障, 它的工作状态总会发生变化,
或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测量它三个电极的电压与正常状态值进行比
较来分析、判断出具体是哪一个元件损坏(见后面的推理),初学者应当特别重视之。
   二、学习方法
   1.元器件基础很重要
   整机由若干个具有一定功能作用的单元电路组成,单元电路由若干个元器件组成,故必须要
掌握各种元器件的特性、参数(尤其是极限参数)、应用、检测及代换等。其中三极管及其三种工
作状态最复杂也最为重要。如屡损行管(包括电源开关管)的故障对初学者就比较棘手,我们可以
从它的极限参数入手分析:一定是它的工作环境发生变化超出它所能承受的某一项极限参数(Icm、
BVceo 和 Pcm),即不外乎是过流、过压或功耗过大,那么找出过流(如行输出变压器或偏转线圈
匝间短路)、过压(如+B 升高、逆程电容减小、行频低等)、功耗过大(如激励不足)的原因等,再用
最简洁的方法逐一检查排除故障。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读者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
   2.单元电路是关键
   这是学习整机最重要的,必须也应该要知道:
   (1)功能作用与性能要求:每一个单元电路都具有不同的功能作用以及性能要求,它损坏或出
现故障后,总是不能完成它的工作任务或达不到原有的性能指标,这样我们在维修中就能够知道
这个电路可能会引起哪些故障,也能够通过故障现象粗略判断故障在哪一个单元电路。例如我们
知道了图像中放的作用是放大图像信号,对它的性能要求是增益、幅频特性、AGC 控制、稳定性
等,那么当出现图像灵敏度低、弱信号正常强信号扭曲、伴音干扰图像等故障时,就会马上想到
可能是图像中放级存在故障。
   (2)典型电路及工作原理:在熟记典型电路图的基础上要理解工作原理,包括每个元件在电路
中的作用。例如对于普通三极管放大器来说,基本作用就是不失真的放大信号,为解决不失真问
题,必须要设置合理、稳定的静态工作点,故偏置电阻的作用就是保证在输入信号的有无、强弱
变化时,均使三极管都能处于正常放大状态而不能进入截止或饱和状态,电容无非是用来信号耦
合、旁路(消除交流负反馈,提高电路增益)、防振、频率补偿等。
   (3)模拟假设实践法:熟悉、理解并掌握了上面的内容就可以进行模拟试验,即对照电路图先
设想:任何一个元件损坏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故障(当然损坏程度不同时对应的故障现象也不同。此
时电路中(如三极管)的电压和电流或在路电阻值会有什么变化?用什么方法才能查找出是哪个元
件引起的等,然后在实践中验证,查找不足并总结经验。
   例如在附图放大电路中,可分析推理出:Rbl、Rb2 决定 Vb、Vbe;Vbe 决定 Ib;Ib 决定 Ic;
Ic 决定 VRc、Vc、Ve 和Vce 等。
   Rbl 开路时管子基极无电压,管子截止,Ic为 0,Vce 约等于 Vcc。那么反过来可以推出当测
得 Vb=0 时,一定是 Rbl 开路。又如正常时 Vb=3V,Ve=2.3V,Vc=8V,管子处于放大状态,当
实测得 Vb=1.5V,Ve=0.8V,Vc=3V时,可以这样推理:Vc 低是因为 Ic 大,Ic 大是因为 Ib 大,Ib
大是因为 Vbe 大,Vbe 大的原因只能是 Vb 升高或 Ve 下降,而此时 Vb 却低,说明只能是 Ve 下
降后引起 Vbe 增大、管子导通加深、Vc 下降。故知真正故障原因只能是 Ce 漏电。为什么不查
Rb1、Rb2、Rc、Re 呢?因为 Rbl 增大时虽然能使 Vb 降低,但管子会导通减弱,Vc 会升高,故不
会是 Rbl;Rc 变大时当然会使 Vc 降低,但不会使 Vb 和 Ve 也低,故也不会是 Rc;Rb1 减小时
Vb 会低,但 Vc 会升高,故不会是 Rbl; ;Re 减小时也会出现上述情况,但电阻一般不会减小,
故也可不必查 Rbl 和 Re。不查管子的原因是无论它击穿、漏电还是开路都不会出现电压的那种变
化情况。
   3.熟记方框图
   要熟记方框图和各单元电路所处的位置、各单元电路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先分析直流供
电,再分析信号流程,最后分析各种功能操作和控制。因为直流工作点是手段,交流信号的处理
与传输是目的。
   (1)理清各单元电路的供电方式,因为每个电路要正常工作,必须先要有合适的工作电压和电
流(包括电压稳定、功率足够、纹波内阻要小、并有必要的保护)。
   (2)理清信号流程(包括各级信号的特点、波形、频率、耦合方式等)和单元电路间的相互影响。
   (3)熟悉各种功能操作和控制。如电视中的模拟量控制、信号切换、状态转换等。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