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定时器进行按键消抖

楼主(2017-08-27):
我这个是0~9999的循环按键加减,按一下加/减一,长按连续加减,但是短按加的时候会连续加几下,减的话会反应慢很多。不确定是不是消抖没做好,求各位大神指教!!!!!

#includ<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g_W1  = P2^1;
sbit Seg_W4  = P2^2;
sbit Seg_W3  = P2^3;
sbit Seg_W2  = P1^7;

sbit key1    =  P3^4;//加
sbit key2    =  P2^6;//减

code uint biao[]=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uint array[]={0,1,2,3,4,5,6,7,8,9};

uchar displayDelayCount = 0;
uchar displayIndex = 0;
uint displayData =240;
uint delay = 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
while(x--)
{
for(i=0;i<113;i++);
}
}
void xianshi(void
{

        if(displayDelayCount >0
        {
                displayDelayCount = 0;
                if(displayIndex < 3)
                {
                        displayIndex ++;
                }
                else
                {
                        displayIndex = 0;
                }
                if(displayIndex == 0)
                {
                        Seg_W1 = Seg_W2 = Seg_W3 = Seg_W4 = 0        ;
                        P1=0X7F;
                        P1=biao[displayData%10]
                        Seg_W1=1;
                }

                if(displayIndex == 1)
                {
                        Seg_W1 = Seg_W2 = Seg_W3 = Seg_W4 = 0        ;
                        P1=0X7F;
                        P1=biao[displayData/10%10];
                        Seg_W2=1;
                }

                if(displayIndex == 2)
                {
                        Seg_W1 = Seg_W2 = Seg_W3 = Seg_W4 = 0        ;
                        P1=0X7F;
                        P1=biao[displayData/100%10];
                        Seg_W3=1;
                }

                if(displayIndex == 3)
                {
                        Seg_W1 = Seg_W2 = Seg_W3 = Seg_W4 = 0        ;
                        P1=0X7F;
                        P1=biao[displayData/1000%10];
                        Seg_W4=1;
                }
        }
}

#define         NO_AJ  1
#define         UP     2
#define         DOWM   3

uchar anjian_yansi = 0;
uchar anjianhuoqu(void)
{
        {
                if(!key1)
                {
                }
                else if(!key2)
                {
                }
                else
                        anjian_yansi = 0;
        }

        if(anjian_yansi == 0)
        {
                if(!key1)
                {
                        anjian_yansi = 100;
                        return UP;
                }
                else if(!key2)
                {
                        anjian_yansi = 100;
                        return DOWM;
                }
                else
                        return NO_AJ;
        }
        else
                        return NO_AJ;
}

void anjian ()
{
        if(anjianhuoqu() == UP)
        {
                displayData++;
        }
        else if(anjianhuoqu() == DOWM)
        {
                displayData--;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ê±¼ÆêyÆ÷£¬èë¿ú1
{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displayDelayCount++;
        delay++;
         if(anjian_yansi > 0)
                        anjian_yansi --;
}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TR0=1;

        while(1)
        {        key1=key2=key3=key4=1;
                xianshi();
                anjian ();
        }
}

网友A:
你的29行少了一个‘)’

网友B:
外部可以加个104电容

网友C:
回帖奖励 +2

消抖期间,是不需要执行其他任务的,因此用延时程序,而不是用宝贵的定时器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抖期间,是不需要执行其他任务的,因此用延时程序,而不是用宝贵的定时器资源。

可以说说具体该怎么做吗?谢谢大神

网友D:
一般都是延时消抖,就检测一次如果按键按下就延时然后再检测一下按键还是按下就执行

网友E:
消抖用条延时函数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说具体该怎么做吗?谢谢大神

介绍你一本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其中:
第6章  键盘
6.1  独立式按键
实例69  74HC373并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0  74HC165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1  CC4021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2  CC4014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3  74HC148编码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4  按键扩展shif t功能
6.2  矩阵式键盘
实例75  4×4矩阵式键盘
实例76  8279扩展8×8键盘
实例63
实例77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实例64 74LS595
实例78  电子密码锁
都有按键消抖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你一本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 ...

好的!谢谢

网友F:
if(p34==0)
{
     delay(200);        //延时消抖
   if(p34==0)
     {
         while(!p34);        /////等待按键松手
      SendByte(5);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Z)//延时程序    Z倍    MS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网友G:
用一个延时就行

网友H:
不同意地板的观点!
做了许许多多产品,所有键的消抖,没有一次是用延时做的,全部用定时器。
1、用延时会占用CPU时间。
2、用定时器,只需在顺便“插一个扫键”即可,还不耽误其它任务对此定时器的使用。

网友I:
像这样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wela=1;                                 P0=0xc0;                              wela=0;                                 dula=1;                                 P0=0x01;                                 dula=0;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同意地板的观点!
做了许许多多产品,所有键的消抖,没有一次是用延时做的,全部用定时器。
1、用延时 ...

教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大神知道怎么消吗?是在中断加个变量?

网友J:
使用延时消抖.不要用定时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教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大神知道怎么消吗?是在中断加个变量?

在中断中加入一个比较按键状态的程序就行

网友K:
我是新手,前几天也狠狠搞了下消抖,感觉效果还行,代码不在这,说下当初的思路,请指教:

网友K:
我是新手,前几天刚搞过消抖,代码不在这,说下思路,请大家指教:
1.  不用延时函数,这不是个好东西;
2.  I/O口变低一定是按键被按下,启动计数器,我是以10ms计一次数;
3.  赋第一次健值,我用的5个键,第一个键按下就是10,第三个按下就是30,判别是哪个键按下;
3、启动计数器后再检测按键是否释放,按键释放后,取计数值,按计数值时间长短做区分。
4.  关闭计数器,第二次赋健值,比如第二个短按是21,第二个长按是22;
5、该清零的变量都清零。等待按键再次按下;
6、给不同健值分配事件。

网友L:
加一个延时函数消抖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新手,前几天刚搞过消抖,代码不在这,说下思路,请大家指教:
1.  不用延时函数,这不是个好东西;
...

不错,受教了,待会尝试一下

网友M:
可以使用程序消抖,这个程序不难找,就不复述了,也可以用大电容,在硬件方面消抖

网友N:
liang ci yanshi jiu ke yi le

网友O:
这有个硬件消抖的电路

硬件消抖电路

硬件消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有个硬件消抖的电路

好的,谢谢

网友P(2019-01-31):
能用软件解决的问题最好不要用硬件来解决

网友Q(2021-06-09):
引用 网友C:
消抖期间,是不需要执行其他任务的,因此用延时程序,而不是用宝贵的定时器资源。

兄弟是不是写反了,没有的话好好回去翻翻书

网友R:
按键消抖动,完全看你自己的程序来决定使用软件延时还是定时器,或者中断。要根据你的程序要求决定。首先你要做好程序规划

网友S: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独立按键和矩阵按键的程序

网友T:
觉得是长按短按的区分问题;

网友U:
定时器中断检测按键是否按住并进行毫秒计数,松开清0。
25毫秒为有效按键,1000毫秒为长按按键。

网友V:
做一个20ms或者再大点的定时器,每中断一次检测一下按键状态,不用软件延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