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RGB点阵仿真和程序(上下移、帘入帘出、左右移等效果)

楼主:
带RGB(红绿蓝)的16X16点阵仿真图如下:

16X16RGB点阵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多个16*16LED显示演示程序
         MCU AT89C52  XAL 24MHz
--------------------------------------*/
//以下程序能实现多个16*16LED屏的多个字符显示,显示方式有整行上移、帘入帘出、左移、右移//
#include "reg52.h"
#define BLKN 6          //列锁存器数(=LED显示字数*2)
#define TOTAL 102        //待显示字个数,本例共20个
#define TOTAL0 99
#define TOTAL1 96
#define TOTAL2 33
#define TOTAL3 128
#define TOTAL4 15
#define TOTAL5 84
#define TOTAL6 54

#define CONIO P1        //显示控制口
sbit G=CONIO^7;         //CONIO.7为154译码器显示允许控制信号端口,0时输出,1时输出全为高阻态.
sbit CLK=CONIO^6;       //CONIO.6为595输出锁存器时钟信号端,1时输出数据,从1到0时锁存输出数据.
sbit SCLR=CONIO^5;      //CONIO.5为595移位寄存器清零口,平时为1,为0时,输出全为0.
unsigned char idata dispram[(BLKN/2)*32]={0}; //显示区缓存,四字共4*32单元
//
//**************45度No.1字模表******************//
unsigned char code Bmp[][3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66,0x64,0x99,0x99,0x66,0x66,0x99,0x99}//16第四水流

};

//**************笑脸字模表******************//
unsigned char code Bmp3[][3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FE,0x00,0xFE,0xC0,0xFC,0xF0,0xFC,0xFC,0xF8,0xFE,0xF8,0xFF,0xF0,0xFF,0xE0,0xFF},//5红绿蓝
};

//**************风扇4字模表******************//
unsigned char code Bmp8[][32]={

{0x1F,0xF8,0x0F,0xF0,0x07,0xE0,0x83,0xC1,0xC1,0x83,0xE1,0x87,0xF1,0x0F,0xFC,0x7F,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FE,0x00,0xFE,0xC0,0xFC,0xF0,0xFC,0xFC,0xF8,0xFE,0xF8,0xFF,0xF0,0xFF,0xE0,0xFF},//5一到七

};

//**************向上流动字体字模表******************//
unsigned char code Bmp9[][32]={

{0xFF,0x7F,0xFF,0x7F,0x03,0x7F,0xFA,0x01,0x7A,0xFB,0xB5,0xB7,0xD7,0xBF,0xEF,0xBF,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6F,0xED,0x67,0xCD,0xB3,0x9B,0xB8,0x3B,0xDF,0xF7,0xE7,0xCF,0xF8,0x3F,0xFF,0xFF}//:)28

};

//**************内帘出心型图字模表******************//
unsigned char code Bmp10[][3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F0,0x0F,0xF8,0x1F,0xFC,0x3F,0xFE,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红
0xFF,0xFF,0xC7,0xE3,0x81,0x81,0x0C,0x30,0x1E,0x78,0x3F,0xFC,0x3F,0xFC,0x1F,0xF8,
0x8F,0xF1,0xC7,0xE3,0xE3,0xC7,0xF1,0x8F,0xF8,0x1F,0xFC,0x3F,0xFE,0x7F,0xFF,0xFF,//绿蓝
0xFF,0xFF,0xC7,0xE3,0x81,0x81,0x0C,0x30,0x1E,0x78,0x3F,0xFC,0x3F,0xFC,0x1F,0xF8,
...

};

//
/***********延时函数(约1毫秒)************/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t)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bt;
for (; dt; dt--)
  for (bt=0; bt<255; bt++);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j,k,l,q,w,a;
//初始化
SCON  = 0x00;              //串口工作模式0:移位寄存器方式
TMOD = 0x01;               //定时器T0工作方式1:16位方式
TR0 = 1;                   //启动定时器T0
CONIO = 0x3f;                 //CONIO端口初值
IE = 0x82;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
while (1)
{
//初始化黑屏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0xff;}
    }
delay(1000);

//45度显示No.1
for (w=0;w<TOTAL*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q+w*BLKN/2][i];}
    }
delay(150);
}
//45度显示No.1
for (w=0;w<TOTAL0*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0[q+w*BLKN/2][i];}
    }
delay(150);
}
delay(1000);

//显示海豚1
for (w=0;w<TOTAL1*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1[q+w*BLKN/2][i];}
    }
delay(150);
}
//显示海豚2
for (w=0;w<TOTAL1*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2[q+w*BLKN/2][i];}
    }
delay(150);
}
delay(1000);

//显示笑脸
for (a=0;a<3;a++)
{
for (w=0;w<TOTAL2*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3[q+w*BLKN/2][i];}
    }
    delay(250);
}
}
delay(1000);

//外帘入图案
for (w=0;w<TOTAL3*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4[q+w*BLKN/2][i];}
    }
delay(200);
}
delay(1000);

//显示内帘出图案
for (w=0;w<TOTAL6*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10[q+w*BLKN/2][i];}
    }
delay(150);
}
delay(1000);

//显示风扇1
for (a=0;a<3;a++)
{
for (w=0;w<TOTAL4*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5[q+w*BLKN/2][i];}
    }
delay(120);
}
}
//显示风扇2
for (a=0;a<3;a++)
{
for (w=0;w<TOTAL4*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6[q+w*BLKN/2][i];}
    }
delay(120);
}
}
//显示风扇3
for (a=0;a<3;a++)
{
for (w=0;w<TOTAL4*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7[q+w*BLKN/2][i];}
    }
delay(120);
}
}
//显示风扇4
for (a=0;a<3;a++)
{
for (w=0;w<TOTAL4*2/BLKN;w++)
{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Bmp8[q+w*BLKN/2][i];}
    }
delay(120);
}
}

//初始化黑屏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0xff;}
    }
//向上移动汉字
  for (i=0; i<TOTAL5*2/BLKN; i++)
    {
    for (j=0; j<16; j++)
      {
      for (k=0; k<15; k++)
        {
         for(q=0;q<BLKN/2;q++)
         {dispram[k*2+q*32] = dispram[(k+1)*2+q*32];dispram[k*2+1+q*32] = dispram[(k+1)*2+1+q*32];}
        }
      for(q=0;q<BLKN/2;q++)
        {dispram[30+q*32] = Bmp9[q+i*BLKN/2][j*2];dispram[31+q*32] = Bmp9[q+i*BLKN/2][j*2+1];}
      delay(80);
      }
    }
  delay(1000);

//卷帘出黑屏
  for (i=0;i<32;i++)
    {
    for(q=0;q<BLKN/2;q++) {dispram[i+q*32]=0xff;}
      if (i%2) delay(100);
    }
delay(1000);

}
}
//主函数结束
//
/**********显示屏扫描(定时器T0中断)函数**********/
void leddisplay(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m, n=BLKN;
TH0 = 0xFc;                //设定显示屏刷新率每秒62.5帧(16毫秒每帧)
TL0 = 0x18;
m = CONIO;                 //读取当前显示的行号
m = ++m & 0x0f;            //行号加1,屏蔽高4位
do {
   n--;
   SBUF = dispram[m*2+(n/2)*30 + n]; //送显示数据
   while (!TI); TI = 0;
   }while (n);             //完成一行数据的发送
G = 1;                     //消隐(关闭显示)
CONIO &= 0xf0;             //行号端口清○
CLK=1;                     //显示数据打入输出锁存器
CONIO |= m;                //写入行号
CLK=0;                     //锁存显示数据
G = 0;                     //打开显示
}
//

网友A(2017-08-28):
proreus8.6版本仿真不正常!

网友B(2018-04-09):
仿真不正常。点阵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