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有关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7-08-27):
为什么串口调试时发送00,LED不是全亮而是下面的样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I=0;
        P2=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SBUF=P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网友A:
LED是否完好?

网友B:
串口要以十六进制数发送,不能以文本方式发送,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口要以十六进制数发送,不能以文本方式发送,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顶你上去,串口发送的字符串,你需要转成对应的数字。。。

网友D:
改成这样就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了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定时器1方式2(8位重载)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开定时器1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EA=1;        //总中断开
        ES=1;        //串口中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