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选型的疑问

楼主:
硬件方面很新手,最近想做一个车充,pcb面积很有限,输出端电感是33uh,网上查了下 封装好多,不知道怎么选请教大家,同一电感值封装不同,有什么的不同??先谢谢

网友A(2017-08-28):
电流大小的不同。电流大的线径粗,反之亦然。

一般电流大的,磁芯也会大一点。

网友B:
我自己理解也是这样,只是没人可以交流,感谢版主

网友C:
先考虑能接受哪种封装,然后考虑电流

网友D:
电感在不同的工作频率下,其电感量、损耗是不同的。随便更换就有风险。
另通过的电流、直流成份也有限制。

网友E:
普通的DC-DC 电路 电感的选型要求不是特别高; 不像大功率电源或者D类数字功放 或者高频电路;这些电感的要求就比较高;需要计算各种Q值,饱和度和参数;
像你这个车充;首先根据芯片手册 看看手册里面推荐的是多少UH的电感;(一般的DC-DC电感 选用范围在4.7UH-100UH以内;常规用的比较多的是15UH;33UH;47UH;其他的用的比较少;因为体积和电流的原因)然后根据电流的大小;既然是车充起码保证要有2A-3A的输出;那么就简单了;贴片的用屏蔽电感 CD125或者CD127(如果有双线并绕的更好;电流更大);插件的电感选用需要根据你的空间体积 来选择稍微小一个尺寸的的磁环体积(因为绕线后体积会变大一点); 最后工字型电感不要用;CD75以下的电感不要用(功率比较小输出电流不够);如果想要更好一点的就选择一体成型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