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小家电控制板上单片机IO口检测高压交流电的作用?

楼主:
收到朋友的一块电热毯控制板,要帮其在程序上增加一些功能。于是把原样品电路图画出来。单片机采用的是STC15F204EA,电路图上单片机3脚(RxD2/CCP1/ADC0/P1.0)串2个560K的电阻直接接到高压交流电ACL上,请教各位老师,这部份电路有什么作用?(经测试接交流电控制板可以正常功作;直接接电路中24V或5V直流电控制板保护不工作。把3脚接高低电平都会保护)

网友A(2017-08-28):
这款电热毯应该是可调温的,P2.3口输出PWM波控制双向可控硅S3的导通从而达到控压的目的,进而调温。单片机3脚串2个560K的电阻直接接到高压交流电ACL上是个过零检测电路,为什么要过零检测,自己去找找原因吧。

网友B:
你好。是可以调温的,4脚接了一个温度传感器。用来检测实时温度值来控制加热丝。我的理解是:检测的温度值如果低于设定值,可控硅的控制端给高电平导通,高于设定值则给低电平断开,这样来实现恒温。另一方面,如果是检测过零生成斩波控制可控硅,不至于加直流电压测试控制板开不了机。无法工作,数码管都不显示

网友C:
过零检测是为了控制可控硅过零触发,名曰调功,目的是为了避免干扰电网。可控硅调相触发时,会给电网带来缺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