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原理详解及实例说明

楼主(2017-08-28):
pid控制算法的资料整理,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5.1  PID 控制原理与程序流程

5.1.1 过程控制的基本概念
过程控制――对生产过程的某一或某些物理参数进行的自动控制。
一、模拟控制系统
            图 5-1-2 微机过程控制系统基本框图
以微型计算机作为控制器。控制规律的实现,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改变控制规律,只
要改变相应的程序即可。
三、数字控制系统 DDC
                     图 5-1-4    模拟 PID 控制系统原理框图
二、模拟 PID 调节器的微分方程和传输函数
PID 调节器是一种线性调节器,它将给定值 r(t)与实际输出值 c(t)的偏差的比例(P)、
积分(I)、微分(D)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对控制对象进行控制。
     1、PID 调节器的微分方程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4页):

网友A(2018-10-27):
很多资料光说采样周期,而且也说得很好,说得也很详细,但却很少说什么用。比如控制一个阀门,让水池稳定在设定水位。水位应该是实时采样的,可能3ms或1s就测量水位,这个时间叫做数据采样周期。而多久进行一次pid计算,这个“多久”是pid采样周期,也是本资料中提到的采样周期,同时也是其他资料中提到的采样周期。还有另外一个周期叫做控制周期,阀门全开需要1分钟,pid采样周期是30秒,不可能pid计算完成阀门还有30秒钟没开完就有输出的。这个资料还好提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21-02-04):
资料很不错,讲解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