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为何会亮灯,超自然?外星人,大家来讨论

楼主:
电路板短路,图中LED亮,把芯片拆掉,还亮。拆芯片使得灯负极脚什么都不接了

网友A(2017-08-28):
然后LED还亮吗???

网友B:
实接电路与电原理路图不是一回事,你那P1.0实际还与地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接电路与电原理路图不是一回事,你那P1.0实际还与地短路。

没有 我测与地之间了 没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然后LED还亮吗???

嗯 有妖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 我测与地之间了 没通

那你就是外星人,你超自然伟大发明。已经知道违反常规了,还不去仔细查找?????本坛类似你这样的提问多了去了,都是初学者毛手毛脚、糊里糊涂犯的错!!!

网友D:
测量一下两端电压不就好了,短路也没说清楚哪里短路,说不定是P1.0管脚和地短接了,这样不就常亮了吗

网友E:
在测P1.0是否对地短路前,要注意:1, 电路板断电;
                  2。验证测量工具功能正常!!!

网友F:
看来楼主还未真正会用万用表。
建议:先补一下使用“万用表”课吧。

网友G:
如果对地没有短路,建议你测试一下LED负级电压是多少,再在板上别的地方找一下有没有同样的电压,看这点和LED负级有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H:
不晓得,可能是玄学吧

网友I:
P1.0 这条线路一定跟GND之间形成了回路,但阻值不一定为零。

网友J:
是不是短路

网友K:
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LED负极与小灯串联的电阻两端的电压吧
肯定是有电压的
具体哪里短路了   还是要你自己找找看的
把芯片拆掉灯还亮  你的LED负极肯定与地短路了

网友L:
p1.0口必定和地能形成通路,不然你可以直接把电源负极断开看看,

网友M:
用万用表测一下呢

网友N:
LED是微弱的亮还是正常亮?你可以测一下P1.0那端对地电阻,如果电阻很小,即使不短路,接上电源LED也是会亮的

网友O:
应该是单片机引脚短路倒地了 是电路板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