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 能帮我看看 独立键盘 控制 流水灯开关的程序

楼主(2017-08-28):
硬件没有问题,程序能生成hex文件,但为什么我按下键盘时灯没有亮?

楼主:
重新照了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uchar aa;

sbit k1=P3^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
                if(k1==0)
                {
                        aa=0xfe;
                        while(1)
                        {
                                P1=aa;
                                delayms(500);
                                aa=_crol_(aa,1);
                        }
                }
                while(!k1);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你这写的什么烂程序,连个主函数都没有,程序怎么可能执行???哪有你这样在子函数while(1)的。建议你先学一下C语言的基本语法。

网友B:
这个图看起来好难受,下次直接粘贴程序
你这程序没有mai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写的什么烂程序,连个主函数都没有,程序怎么可能执行???哪有你这样在子函数while(1)的。建议你先学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看起来好难受,下次直接粘贴程序
你这程序没有main函数

好的,谢谢

网友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uchar aa;

sbit k1=P3^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int main()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while(!k1);
                        aa=0xfe;
                        while(1)
                        {
                                P1=aa;
                                delayms(500);
                                aa=_crol_(aa,1);
                        }
                }

        }
}

网友D:
楼主还是先去学下C语言的规则,再写,主函数不是写成 int main()的,改为void main()。另外如果你初学,先写个简单的,从点亮第一个LED练起。

网友E:
缺少主函数(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