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中断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7-08-28):
利用两个按键模拟传感器计数为a和b,当a大于b是亮一个灯,a等于b时亮另一个灯。
道理我懂,但是为什么程序写出来后仿真却不计数呢?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1=P1^0;
sbit out2=P1^1;
uint a=0,b=0;
void delay(uchar c)
{
uchar i;
while(c--)for(i=0;i<120;i++);
}
void t0isr() interrupt 1
{
a++;
}
void t1isr() interrupt 3
{
b++;
}
main()
{
TMOD=0x66;
ET0=1;
ET1=1;
TR1=1;
TR0=1;
EA=1;
OUT=1;
while(1)
{
if(a>b)out1=0;
if(a==b)
{
delay(200);
out2=0;
}
}}

网友A:
你确定外部中断的入口是对的吗?就算是对的也不对,你这样按下按键就会不停进入中断

网友B:
4个口子都可中断计数
给你个参考案例:
试统计某展览会参展人数。已知展览会有4个入口,且均已安装检测探头,每进入一人,能产生一个负脉冲,分别输入P3.2、P3.3、P3.4、P3.5。估计参展人数多于10万,少于1000万,试编程。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