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894051延时怎么改,谢谢

楼主(2017-08-28):
使用的单片机芯片是SM894051  晶振22.1184   电容用的两个30PF的  原代码(120S)如下:
标号==============指令================================地址===机器码=======
;==========================================================================
Q0000:             LJMP  Q002A
;==========================================================================
Q0003:   DB  32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2.......
Q000B:   DB  32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2.......
Q0013:   DB  32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2.......
Q001B:   DB  32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2.......
Q0023:   DB  32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2......
;==========================================================================
Q002A:        CLR   P3.7
                   CLR   P3.5
                   MOV   SP,#60H
                   MOV   IE,#00H
                   MOV   20H,#00H
                   MOV   23H,#00H
                   MOV   24H,#00H
Q003D:       MOV   25H,#50H
Q0040:       MOV   26H,#0FFH
Q0043:       ACALL Q00C0
                   ACALL Q00C0
                   MOV   A,23H
                   JZ    Q00AB
Q004B:       MOV   A,24H
                   JZ    Q00B1
Q004F:       JNB   P1.5,Q006D
                   JNB   P1.6,Q008C
                   DJNZ  26H,Q0043
                   DJNZ  25H,Q0040
                   NOP
                   NOP
                   MOV   23H,#00H
                   MOV   24H,#00H
                   CLR   P3.7
                   CLR   P3.5
                   CLR   20H.0
                   CLR   20H.1
                   AJMP  Q003D
;==========================================================================
Q006D:             MOV   25H,#50H
                   MOV   26H,#0FFH
                   ACALL Q00B7
                   ACALL Q00B7
                   JB    20H.1,Q0085
                   SETB  P3.7
                   SETB  20H.0
                   INC   23H
Q0080:             JNB   P1.5,$
                   AJMP  Q0043
;==========================================================================
Q0085:             DEC   24H
                   JNB   P1.5,Q0080
                   AJMP  Q0043
;==========================================================================
Q008C:             MOV   25H,#50H
                   MOV   26H,#0FFH
                   ACALL Q00B7
                   ACALL Q00B7
                   JB    20H.0,Q00A4
                   SETB  P3.5
                   SETB  20H.1
                   INC   24H
Q009F:             JNB   P1.6,$
                   AJMP  Q0043
;==========================================================================
Q00A4:             DEC   23H
                   JNB   P1.6,Q009F
                   AJMP  Q0043
;==========================================================================
Q00AB:             CLR   P3.7
                   CLR   20H.0
                   AJMP  Q004B
;==========================================================================
Q00B1:             CLR   P3.5
                   CLR   20H.1
                   AJMP  Q004F
;==========================================================================
Q00B7:             MOV   R7,#50H
Q00B9: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Q00B9
                   RET
;==========================================================================
Q00C0:             MOV   R7,#10H
Q00C2: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Q00C2
                   RET

我现在要改成240S的延时,要怎么改?

网友A:
做一个延时,要这么长程序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