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多年的51单片机,AVR,现在想搞STM32,有没有视频教程呢?

楼主(2017-08-28):
搞了多年的51单片机,AVR,现在想搞STM32,有没有视频教程呢?想学学,不知道从哪入手,这么多型号,用什么软件平台,用什么烧写器等等,一概不知道。

网友A:
可以买板子,一般会自带教程,stm32f0、或者F1,软件是STM32CubeMX和keil for ARM,其他的软件也有,具体很多开发都要自己研究他的库,简单的程序不难。

网友B:
网上很多卖板子的商家有免费的教学视频和PDF教学文档,先了解一下再决定要学stm32哪个系列。

网友C:
先上网查资料了解相关,买块板子琢磨着练习,慢慢就会了

网友D:
视频教程有很多,要是您已经有多年的51经验的话我推荐 野火和原子的开发板,并且先从库函数入手,从寄存器深入相信会很快的。

网友E:
ST公司有自己的DISCOVERY板,很便宜,可以用这个练手

网友F:
这个现在开源的太多了,都能找到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以前做51和AVR的,因为运行速度问题,需要更快的,所以想用STM32了。我会按你们的建议学,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以上及论坛里的大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