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XPT2046的空气净化系统设计 原理图+源码

楼主:
我已经将程序压缩,发送到附件中。
里面有空气净化系统的程序和所需器件的资料。是用的XPT2046作为AD来是用.
如果要将此应用项目移植到开发板上,只需要根据此项目的电路图修改管脚,改成我们开发板按键和LCD及蜂鸣器对应的管脚上,AD芯片使用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只需要将检测AD通道换成AIN3通道,也就是修改程序内通道的口即可。具体怎么修改通道口,参考基础实验例程内AD实验视频。

电路原理图如下:

空气净化系统元件清单:
104
Capacitor
3
R38
CAP
1
蜂鸣器
蜂鸣器
BZ1
SIP2
BUZZER
1
蜂鸣器
蜂鸣器
BZ2
L101
BUZZER
1
10uf
Polarized Capacitor  (Radial)
C1
CD4
Cap Pol1
1
0.1uF
Capacitor
C2
0603
CAP
1
33P
Capacitor
C3, C4
0603
CAP
2
104电容
Capacitor
C5, C6
0603
Cap
2
紧锁座
U
CPU1
ZIF40 - D
89C51
1
4148
1 Amp General Purpose  Rectifier
D1, D2, D3, D4
1N4148
Diode 1N4007
4
LCD1602
J1
SIP16
LCD1602
1
按键
K1, K2, K3, RSTK1
JZ-SW2
JZ-SW2
4
M_OUT
Header, 4-Pin
M_OUT1
SIP4
Header 4
1
交流输入
Header, 2-Pin
P1
PIN2
Header 2
1
2TY
Q1, Q2
NPN-2TY
8550
2
100欧
R1, R2, R4, R8
0603
R
4
10K
R5
0603
R
1
4.7K
R6
0603
R
1
电位器
Potentiometer
RJ1
WR2
POT2
1
排阻1K
RP1, RP2
0603-4
RES4
2
插槽SIP3
Connector
So1
SIP3
CON3
1
双掷开关
SW2
双掷开关
双掷开关
1
ET2046
U1
QFN16-XPT2046
ET2046
1
78L05
3-Terminal Positive  Voltage Regulator
U5
78L05
78L05
1

#include<reg52.h>
#include "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 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5;         //读写选择
sbit e=P2^7;          //使能

sbit k1=P3^3; //模式
sbit k2=P2^1; //加
sbit k3=P2^2; //减

sbit moto=P3^6;
sbit beep=P3^7;

uint8 mode=0;
char temph=20;
uint8 temp,flag;

uint8 code num[10]="0123456789";

uint8 code str1[]="GAS:";
uint8 code str2[]="SET:";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写命令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void wrd(uint8 dat)          //写数据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rs=0;
}
void lcd_init()           // LCD1602初始化
{
        delay(1000);
        wrc(0x38);
        wrc(0x38);         //功能设置命令,选择8位总线,双行显示  5*7点阵字符
        wrc(0x38);
        wrc(0x06);        //光标和显示模式设置  光标右移  整屏不移动
        wrc(0x0c);        //显示开关控制  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不闪烁
        wrc(0x01);        //清零指令  固定的
}

void key_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mode++;
                        flag=0;
                        if(mode==2)
                        {
                                mode=0;
                                flag=1;
                        }

                }
                while(!k1);
        }
        if(mode==1)                  //对空气检测报警值设定
        {
                if(k2==0)                  //加
                {
                        delay(1000);
                        if(k2==0)
                        {
                                temph+=1;
                                if(temph>=100)temph=100;
                        }
                        while(!k2);
                }
                if(k3==0)           //减
                {
                        delay(1000);
                        if(k3==0)
                        {
                                temph-=1;
                                if(temph<=0)temph=0;
                        }
                        while(!k3);
                }
        }

}

void lcd_init_display()           //LCD初始化显示
{
        uint8 i;
        for(i=0;i<4;i++)
        {
                wrc(0x80+i);
                wrd(str1[i]);
        }

        for(i=0;i<4;i++)
        {
                wrc(0xc0+i);
                wrd(str2[i]);
        }
}

void data_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uint8 tempbuf[3],temp_buf[3],i;
        tempbuf[0]=temp/100+0x30;
        tempbuf[1]=temp%100/10+0x30;
        tempbuf[2]=temp%100%10+0x30;

        temp_buf[0]=temph/100+0x30;
        temp_buf[1]=temph%100/10+0x30;
        temp_buf[2]=temph%100%10+0x30;

        for(i=0;i<3;i++)
        {
                wrc(0x84+i);
                wrd(tempbuf[i]);
        }

        for(i=0;i<3;i++)
        {
                wrc(0xc4+i);
                wrd(temp_buf[i]);
        }
}

void sound()
{
        uint8 i=100;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0);
        }
}
void baojinpros()        //报警处理
{
        if(temp>=temph&&flag==1)
        {
                moto=0;
                sou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