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4*4矩阵键盘驱动程序

楼主(2017-08-28):
用于4*4矩阵键盘的驱动,可直接修改
添加很简单,直接把.c和.h加上去就可以

该驱动是针对4x4矩阵键盘的,支持连按和不连按两种模式
a=KEY_Scan(0);    调用它 0是不连按 1是连按

引脚根据需要自己自改,为了让大家尽量不改引脚我选择了不常用的8个连续引脚
矩阵键盘直接就可以插到咱们统一购买的最小系统版上

有关返回值说明:
正面朝上黑引脚为行,白引脚为列
1-9返回 1-9
A、B 、C 、D  分别返回 10 11 12 13
*为 14
#为 15
0为 16

引脚说明:
PB14
PD8 10 12 14
PG2 4 6
顺着插就可以
无按键按下返回0

/************************************************************
正面朝上黑引脚为行,白引脚为列
A、B 、C 、D  分别返回 10 11 12 13
*为 14
#为 15
0为 16
无按键按下返回0
*************************************************************/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矩阵键盘引脚初始化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使能PORTB,PORTD,PORTG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关闭jtag,使能SWD,可以用SWD模式调试,引脚比较可能存在占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4;                        //键盘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GPIO_Pin_4|GPIO_Pin_6;  //键盘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4;                       //键盘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10|GPIO_Pin_12; //键盘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mode:0,不支持连续按;1,支持连续按;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0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1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2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3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4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5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6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7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8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9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A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B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C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D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X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static u8 keyJ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
        {
                key0_up=1;
        key1_up=1;
            key2_up=1;
        key3_up=1;
        key4_up=1;
        key5_up=1;
        key6_up=1;
        key7_up=1;
        key8_up=1;
        key9_up=1;
        keyA_up=1;
        keyB_up=1;
        keyC_up=1;
        keyD_up=1;
        keyX_up=1;
        keyJ_up=1;
        }

    //第一行
        Hang_00_L;//把第一行输出低电平
        Hang_01_H;
        Hang_02_H;
        Hang_03_H;
                if(key1_up&&Lie_00_V==0)
                {
                   delayMs(jpys); //延时20秒,软件消抖

                   key1_up=0;
                   if(Lie_00_V==0) //如果第一列是低电平,说明有键被按下,如果没有直接退出if语句
                   {
                          return 1;
                   }
                }else if(Lie_00_V==1)key1_up=1;

                if(key2_up&&Lie_01_V==0)//如果第二列是低电平,
                {
                   delayMs(jpys);//延时20秒,软件消抖
                   key2_up=0;
                   if(Lie_01_V==0)//如果第二列是低电平,说明有键被按下,如果没有直接退出if语句
                   {
                          return 2;
                   }
                }else if(Lie_01_V==1)key2_up=1;

                if(key3_up&&Lie_02_V==0)
                {
                   delayMs(jpys);
                   key3_up=0;
                   if(Lie_02_V==0)
                   {
                          return 3;
                   }
                }else if(Lie_02_V==1)key3_up=1;

                if(keyA_up&&Lie_03_V==0)//如果第四列是低电平
                {
                   delayMs(jpys);
                   keyA_up=0;
                   if(Lie_03_V==0)//如果第四列是低电平,说明有键被按下,如果没有直接退出if语句
                   {
                          return 10;
                   }
                }else if(Lie_03_V==1)keyA_up=1;

        //第二行
        Hang_00_H;
        Hang_01_L;//把第二行拉低
        Hang_02_H;
        Hang_03_H;
                if(key4_up&&Lie_00_V==0)//如果第一列是低电平
                {
                   delayMs(jpys);
                   key4_up=0;
                   if(Lie_00_V==0)//说明有键被按下,如果没有直接退出if语句
                   {
                                return 4;
                   }
                }else if(Lie_00_V==1)key4_up=1;

                if(key5_up&&Lie_01_V==0)
                {
                   delayMs(jpys);
                   key5_up=0;
                   if(Lie_01_V==0)
                   {
                       return 5;
                   }
                }else if(Lie_01_V==1)key5_up=1;

                if(key6_up&&Lie_02_V==0)
                {
                   delayMs(jpys);
                   key6_up=0;
                   if(Lie_02_V==0)
                   {
                           return 6;
                   }
                }else if(Lie_02_V==1)key6_up=1;

                if(keyB_up&&Lie_03_V==0)
                {
                   delayMs(jpys);
                   keyB_up=0;
                   if(Lie_03_V==0)
                   {
                       return 11;
                   }
                }else if(Lie_03_V==1)keyB_up=1;

        //第三行
        Hang_00_H;
        Hang_01_H;
        Hang_02_L;//把第三行置低
        Hang_03_H;
                if(key7_up&&Lie_00_V==0) //如果第一列是低电平
                {
                   delayMs(jpys);//延时20秒
                   key7_up=0;
                   if(Lie_00_V==0)//说明有键被按下,如果没有直接退出if语句
                   {
                           return 7;
                   }
                }else if(Lie_00_V==1)key7_up=1;

                if(key8_up&&Lie_01_V==0)
                {
                   delayMs(jpys);
                   key8_up=0;
                   if(Lie_01_V==0)
                   {
                       return 8;
                   }
                }else if(Lie_01_V==1)key8_up=1;

                if(key9_up&&Lie_02_V==0)
                {
                   delayMs(jpys);
                   key9_up=0;
                   if(Lie_02_V==0)
                   {
                       return 9;
                   }
                }else if(Lie_02_V==1)key9_up=1;

                if(keyC_up&&Lie_03_V==0)
                {
                   delayMs(jpys);
                   keyC_up=0;
                   if(Lie_03_V==0)
                   {
                       return 12;
                   }
                }else if(Lie_03_V==1)keyC_up=1;

        //第四行
        Hang_00_H;
        Hang_01_H;
        Hang_02_H;
        Hang_03_L;//把第四行置低
                if(keyX_up&&Lie_00_V==0)//如果第一列是低电平
                {
                   delayMs(jpys);
                   keyX_up=0;
                   if(Lie_00_V==0)//说明有键被按下,如果没有直接退出if语句
                   {
                       return 14;
                   }
                }else if(Lie_00_V==1)keyX_up=1;

                if(key0_up&&Lie_01_V==0)
                {
                   delayMs(10);
                   key0_up=0;
                   if(Lie_01_V==0)
                   {
                       return 16;
                   }
                }else if(Lie_01_V==1)key0_up=1;
……………………

网友A(2018-03-29):
stm32能用么
...

网友B:
为什么回复的人不多?

网友C(2018-05-15):
下载看看,可能会有帮助

网友D:
厉害,这么复杂,比51麻烦多了

网友E:
请问用的都是什么版本的开发软件

网友F(2018-07-15):
这个是STM32的代码么??

网友G(2018-08-22):
嵌套在 SWITCH内就不行了

WHILE()
{
     SCANKEY();
     执行键盘输入语句;  //这个地方的程序可以正常实现键盘输入功能
      SWITCH(SCANKEY())
           {
                CASE 16: 执行键盘输入语句;//这个地方的同样的语句不能正常实现键盘输入功能,值永远都是16
          }
}

网友H:
谢谢,这么好的代码

网友I(2018-11-28):
还行,有点复杂,但是功能看起来挺全

网友J(2019-03-24):
怎么根本就不管用,我想知道主函数是什么

网友K:
试一下看看可以用吗

网友L(2019-05-17):
感觉太复杂了

网友M(2019-07-11):
为什么下不了呢

网友N:
您好,请问如何使用矩阵键盘输入任意值呀

网友O:
没积分咋办

网友P(2019-12-18):
感觉很好用,谢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