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遥控小车制作

楼主(2017-08-28):
之前想做一辆无线遥控小车给小朋友玩,网上找资料很多都是手机蓝牙遥控的,但不方便整天给小朋友拿着手机,所以想自己做一个遥控,本来想用两块蓝牙通信,但怎无奈设置好了主从机还是连不上,后来决定用2.4g无线模块,这东西用起来显然比蓝牙复杂多了。网上搜了跟2.4g模块相关的资料还是蛮多的,但好多都是用51的,看了程序之后简直想放弃了(本来就不懂这模块,加上51本身程序又繁琐),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用arduino。最终找到一个用2.4g通信传输模拟值的程序,然后我把它2.4g无线通信的部分移植到小车程序中,然后做了一个简易的遥控器,最后终于做出来了

楼主:
3楼贴程序,里面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发射部分的程序,一个是接收部分的程序,发射主控我用的是nano,接收主控用的是uno,程序都是通用的,只是不同的板子引脚稍有不同

楼主:
小车与遥控器

遥控器正面

遥控器正面

遥控器背面

遥控器背面

小车

小车

楼主:
虽然目前基本能实现遥控功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反应不够灵敏,就是感觉从遥控操作到小车执行中间有一些延迟;再一个就是转弯的时候卡顿得很厉害(就像视频中的一样),前进跟后退都很正常,但就是一转弯就卡顿,而且它是把车子拿起来空转的时候轮子转动看起来也是正常的,可一放在地上就卡顿了,简直奇葩

楼主: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帮看看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是电机驱动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目前基本能实现遥控功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反应不够灵敏,就是感觉从遥控操作到小车执行中间 ...

转弯卡顿是因为你这车的结构问题,避免不了的。四个轮子,轮子又不能转向,转弯就会受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卡顿是因为你这车的结构问题,避免不了的。四个轮子,轮子又不能转向,转弯就会受阻。

不应该的啊,之前我做蓝牙小车的时候就是用这辆车的,那时候转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最近也在做这个,楼主能交流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做这个,楼主能交流交流吗?

程序已经贴出来了,有什么疑问或者修改建议可以跟我说说

楼主:
想把代码贴出来,但为啥总是提示“抱歉,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表单验证串不符,无法提交”

网友C(2018-03-31):
楼主,24l01,IRQ脚不用吗

网友C:
求助,按照引脚接的就是没反应,1602暂时没接,试验过1602,可以显示,IRQ引脚不用吗?

网友D(2020-06-08):
驱动电路功率是不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