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5.0的问题。

楼主(2017-08-29):
现在需要使用LM2596-5.0输出5V电压,输入端是18-28V的直流,请问电路怎么设计。就是说输出端电容电感二极管选型以及输入端电容选择。电路需要1-2A电流。

网友A:
认真研读“LM2596-5.0”手册!!!

网友B:
厂家给的pdf上有范例 照着弄就行 有些比较负责的厂家甚至pcb草图都有 很详细 多看看资料

网友C: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用此芯片的模块,买来实际测试性能对照仿制最好

网友D:
芯片手册上面有电路 很简单 设计pcb的时候注意短,粗。

网友E:
输出电感4.7uh 二极管ss14 输入电容200UF0.1UF  输出电容10uf 0.1uf

网友E:
电感4.7UH

网友F:
电感33uH,二极管SS34(SMB封装),输入100uF,输出330uF,一切OK

网友G:
为什么要用这个片子; 效率不高 发热大;而且体积也大; 还要配续流肖特基二极管 ;量产的电路都不用这个片子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 电感用33UH屏蔽功率电感 肖特基用SS34或者SS54;输入输出接100UF以上的电容;这几个器件越靠近IC越好; 反馈电阻一定要接在电感输出后面;我看见有新手把反馈接在电感前面;那就会坑死人了!  还要考虑芯片的开关频率;最好避开整个电路的工作频率范围;

建议用MPS的芯片
比如MPS2303  DC-DC;可以省掉SS34肖特基;而且效率高;输出最大3A
如果需要5A的可以用MPS2482;但是这个SS54就不能省掉了;

网友H(2020-12-05):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用这个片子; 效率不高 发热大;而且体积也大; 还要配续流肖特基二极管 ;量产的电路都不用这个片 ...

老哥   看了一下MP2303输入电压最高28V    我需要输入12V-36V, 输出5V电流1A范围的稳压芯片有推荐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老哥   看了一下MP2303输入电压最高28V    我需要输入12V-36V, 输出5V电流1A范围的稳压芯片有推荐吗

http://www.xlsemi.com/products.html
在这里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