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晶振是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两晶振是啥用的 缺一不可吗

网友A(2017-08-29):
左上RTC晶振,右下工作晶振

网友B:
X1是提供RTC时钟,X2提供系统主时钟

网友C:
 左上角的32.768KHZ 是时钟晶振,常用于时间显示; 右下角的32MHZ是系统工作的主晶振

网友D:
X1是RTC时钟晶振,X2是系统主时钟晶振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射频芯片,一个是系统工作时钟,一个是RTC使用

网友F:
一个是给实时时钟用的,一个是CPU用的

网友G:
涉及到两个问题。
1是左上角的RTC用的晶振,作用是计时,精确计时1S,然后就可以累计做一个万年历的功能了,但是如果是STM32F103的单片机,晶振的型号选择的时候,不能选用12.5pf的负载电容。
2是右下角的晶振,是提供给单片机主时钟的,看到原理图是是32MHZ,如果是STM32F103系列单片机,需要在编写软件的时候修改单片机的倍频,默认是9倍的,需要注意。

网友H:
上面是时钟晶振,下面是单片机晶振

网友I:
上角的32.768KHZ 是时钟晶振,常用于时间显示;  下角的32MHZ是系统工作的主晶振,它决定了单片机每秒钟,晶振在数字电路的基本作用是提供一个时序控制的标准时刻。 根据电路设计,在某个时刻专门完成特定的任务,如果没有一个时序控制的标准时刻,整个数字电路就会成为“聋子”,不知道什么时刻该做什么事情了。  晶振的作用是为系统提供基本的时钟信号。通常一个系统共用一个晶振,便于各部分保持同步。有些通讯系统的基频和射频使用不同的晶振,而通过电子调整频率的方法保持同步。

网友J:
用途不一样

网友K:
没有它不行,它就相当于人的大脑

网友L:
一个是时钟的,一个是单片机工作的,

网友M:
X1是RTC时钟晶振,X2是主时钟晶振

网友N:
查看其Datasheet,会有详细的解释的。

网友O:
一个是记录时钟减少波动的,另外一个是稳定单片机工作状态的

网友P:
一个高频的一个低频的,MSP430或STM8L系列一般都有两个晶振。

网友Q:
提供RTC时钟,用于同步

网友R:
汉家江湖保护环境黑胡椒

网友S:
起振荡作用

网友T:
2个晶振都可以省略,左边一个是32k供rtc,液晶等使用,右边一个是供mcu频率使用。

网友U:
计时要用到,缺一不可

网友V:
有一个是系统晶振

网友W:
单片机的脉搏

网友X:
晶振当然是为了起振啊

网友Y(2018-12-28):
左上角的32.768KHZ 是时钟晶振, 右下角的32MHZ是系统工作的主晶振
X1是RTC时钟晶振,X2是系统主时钟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