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2051单片机做的电机测速器,千位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7-08-29):
各位大侠。我用89C2051做的电机测速器,改了很多次千位总是显示不出来,贴出来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include <AT8920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minplus 120000000                //2*1000*1000*60

sbit KEY   = P3^5;                                        //切换开关
sbit CLK   = P3^4;                                        //脉冲输入端
sbit qian  = P3^3;
sbit bai   = P3^1;
sbit shi   = P3^0;
sbit ge    = P3^7;
sbit pluse = P3^2;
BYTE led[4],min,sec,dms,showBit,cn,cn_l,cn_h,cn_n;
WORD speed,Temp1,Temp2,Temp3,count;
bit DmS5 = 0,dp1, dp2, dp3;
unsigned long count32,cn_Temp;
union  un
{
        unsigned long cn_Zu;
        BYTE cn_byte[4];
}uCount;

const BYTE DATA_7SEG[ ] =
{
        0xE7, // 0
        0x84, // 1
        0xD3, // 2
        0xD6, // 3
        0xB4, // 4
        0x76, // 5
        0x77, // 6
        0xC4, // 7
        0xF7, // 8
        0xF6, // 9
        0xFF,
        0x00
};

//dela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delay(BYTE t)
{
        BYTE i;
         for (i=0;i<t;i++);
}

//displa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display(void)
{
        BYTE i;
         for (i=0;i<4;i++)
        {
                P3=~(1<<i);        //低电平驱位选
            P1=DATA_7SEG[led[i]];
            delay(255);    //about 1.5ms
        }
         // P1=0xff;
         // P3=0xff;
}

void disp_init(void)
{
        BYTE i;
        led[0]=0x0a;
        led[1]=0x0a;
        led[2]=0x0a;
        led[3]=0x0a;
        for(i=0;i<200;i++)
        {
                display();
        }
}

//Int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A = 0;
                TR0 = 0;
                uCount.cn_byte[2] = TH0;
                uCount.cn_byte[3] = TL0;
                uCount.cn_byte[1] = cn;
                cn = 0;
                TH0 = 0x00;
                TL0 = 0x0D;
                TR0 = 1;
                EA = 1;
}

//Time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cn ++;
}

//Time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F1 = 0;
        TH1 = 0xd8;
        TL1 = 0xf0;
        DmS5 =1;
        switch (showBit)
        {
                case 0:
                {
                        ge = 0;
                        shi = 1;
                        bai = 1;
                        qian = 1;
                        P1 = DATA_7SEG[led[showBit]];
                        showBit ++;
                        break;
                }
                case 1:
                {
                        ge = 1;
                        shi = 0;
                        bai = 1;
                        qian = 1;
                        P1 = DATA_7SEG[led[showBit]];
                        showBit ++;
                        break;
                }
                case 2:
                {
                        ge = 1;
                        shi = 1;
                        bai = 0;
                        qian = 1;
                        if((led[showBit] == 0) && (led[showBit+1] == 0))
                        {
                                P1 = 0;
                        }
                        else
                        {
                                P1 = DATA_7SEG[led[showBit]];
                        }
                        showBit ++;
                        break;
                }
                case 3:
                {
                        ge = 1;
                        shi = 1;
                        bai = 1;
                        qian = 0;
                        if(led[showBit] == 0)
                        {
                                P1 = 0;
                        }
                        else
                        {
                                P1 = DATA_7SEG[led[showBit]];
                        }
                        showBit = 0;
                        break;
                }
                default:
                        showBit =0;
                        break;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main(void)
{
        //BYTE j;

        P1 = 0xff;
        P3 = 0xff;

        TMOD = 0X11;

        TH1 = 0xd8;
        TL1 = 0xf0;
        TR1 = 1;
        ET1 = 1;

        EA = 1;

        disp_init();                  //初始化显示

        //TR0 = 0;
        //TH0 = 0x0;
        //TL0 = 0x0;

        IT0 = 1;
        EX0 = 1;
        PX0 = 1;
        ET0 = 1;
        pluse = 1;

        cn = 0;
        speed = 0;
        //count32 = 250000;

        while(1)
        {

                if(DmS5 ==1)
                {

                        dms++;
                        if(dms > 99)
                        {
                                KEY = 1;
                                dms = 0;
                                EA = 0;
                                uCount.cn_byte[0] = 0;

                                //count32 = (unsigned long)(cn_n << 16) + (cn_h << 8) + cn_l;
                                cn_Temp = uCount.cn_Zu;
                                EA = 1;
                                if(cn_Temp == 0)
                                {
                                        speed = 0;
                                }
                                else
                                {
                                        if(KEY == 1)
                                        {
                                                speed = (minplus/cn_Temp)>>4;
                                        }
                                        else
                                        {
                                                speed = minplus/cn_Temp;
                                        }
                                }
                                led[3]= speed/1000;
                                Temp1 = speed%1000;
                                led[2]= Temp1/100;
                                Temp2 = Temp1%100;
                                led[1]= Temp2/10;
                                led[0]= Temp2%10;
                        }
                        DmS5 = 0;
                }

        }
}

楼主:
正常应该显示值=输入频率*60秒/16 (转一周16个光栅采样脉冲)
即:
      速度显示    1425=380*60/16

但实际只显示“425”

楼主:
补一个Proteus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