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上电抑制冲击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7-08-29):
在图中L1用来抑制刚上电时24V直流电源对两个330uF电容充电的大电流,请教一下这个L1应该取多大的值。

如图

如图

网友A:
看你用的1A的保险丝 那么22UH到100UH以内的功率电感都是可以的;
我设计的电路一般用22UH; 我对这个电感的用途是 隔离DC电路的振荡频率串回 干扰到主电源端;而且我的电感两端都会加电容;容量选择47UF到220UF以内

网友B:
必须依据你限制的冲击电流大小来定。
要点:I=(V-Uc)*t/L(电容无电荷时,看成是短路);Uc=I*t/C。

网友C:
抑制浪涌电流最好用热敏电阻,这个电感可以放在两个电容中间组成一个π形滤波器。对EMC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