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脉搏的装置思路,新手做项目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可以测量脉搏的装置,但是我是新手,第一次做项目,有很多不懂,特别是电路连接方面,现在大概的我是理解了。
我的想法是先利用红外收发一体发射接收管来测量手指头的血液浓度来推测脉搏,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都是使用这个方法,然后接一个放大模块再到AD转换器中,最后传送给单片机,这个思路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2017-08-31):
1、你说“测量手指头的血液浓度来推测脉搏”,现在假设测得“浓度”是=71%,请问“脉搏”=?
2、如果夹在小孩手上,AD读数是123H,夹在老爷爷手上读数也是123H,请问小孩、老爷爷“脉搏”=?
你的思路是错的!重要的是,你要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B:
大家没有什么意见能够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