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牙控制LED的资料

楼主(2017-08-29):
本人新手,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相关资料,就是89c51 和hc 05 蓝牙互连的就行,谢谢!

网友A:
手机ihuo电脑上装一个app发送指令,连接好蓝牙,当接收到相应指令控制led,可以参考蓝牙小车程序
/*******************************************************************/
/* 程序名:蓝牙遥控小车
/* 实验平台:实验室两驱小车
/* CPU型号: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 功能:利用手机上位机软件和蓝牙模块实现小车前进、后退、左
     转、右转及停止功能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1=P1^0;//电机控制口
sbit a2=P1^1;
sbit a3=P1^2;
sbit a4=P1^3;

uchar a;//接收蓝牙模块发送的数据

void delayxms(uint z)//调节电机转速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qingj()//前进
{
        a1=1;
        a2=0;
        a3=1;
        a4=0;
}

void hout()//后退
{
        a1=0;
        a2=1;
        a3=0;
        a4=1;
}

void youz()//右转
{
        a1=0;
        a2=0;
        a3=1;
        a4=0;
        delayxms(9);
        a1=0;
        a2=0;
        a3=0;
        a4=0;
        delayxms(1);
}

void zuoz()//左转
{
        a1=1;
        a2=0;
        a3=0;
        a4=0;
        delayxms(9);
        a1=0;
        a2=0;
        a3=0;
        a4=0;
        delayxms(1);
}

void tingz()//停止
{
        a1=0;
        a2=0;
        a3=0;
        a4=0;
}

void main()
{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串口方式1 SM0 SM1 01 允许接收
    PCON=0x00;//SMOD=0 16分频
    TR1=1;//打开定时器1
        ES=1;//打开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以上跟串口通信初始化有关
        while(1)
        {
                if(a=='A') qingj();//前进

                else if(a=='B') hout();//后退

                else if(a=='C') zuoz();//左转

                else if(a=='D') youz();//右转

                else tingz();//停止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中断子函数
{
        RI=0;//清0
        a=SBUF;
}

资料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110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