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3231断电后不准

楼主(2017-08-29):
最近在弄一个小程序,正好用到了ds3231模块,可是断电超过两分钟后就慢二十几分钟,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有可能断电后,重新上电时出的问题。

网友B:
检查CPU初始化代码,是否上电改写过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不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发下原理图和程序

额,是arduino的程序,别人提供的例程,有点长。我的那个刚刚测试了下,是因为断电一段时间就读不到ds3231的时间了,但是找不出是因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