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控制气泵和电磁阀工作请教如下

楼主(2017-08-30):
有一块电路板控制气泵和电磁阀工作,接的是13.5V的电源,按开关按钮都可以立刻正常工作,但客户接在13.5V的实验室电源上却不能正常工作,总有一些延时什么的,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那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明显是电源带负荷能力不够,即容量不够。

网友C:
看看实验室电源容量够不够,就是输出电流的能力。还有,实验室电源一般设有过流保护,是不是保护阈值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实验室电源容量够不够,就是输出电流的能力。还有,实验室电源一般设有过流保护,是不是保护阈值低了 ...

就是量一下接13.5V电压时的主电路电流吗?

网友D:
直流电源一般有两个重要的参数,一个是电压,另一个是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