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要求计时精度50us

楼主(2017-08-30):
外部2个光电开关分别控制计时开始与计时结束,计时精度要求50us,2个光电的距离除以计时时间算出平均速度,并将速度显示在4个8段数码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两个光电开关距离是指什么?

就是导轨上安装2个平行的光电开关,有一个物体经过他们,他们之间的间距是固定的

网友B:
晶振得用11.0592

网友C:
乱指导!12M时每机周1us,11.0592专用于串行通讯,波特率是整数。

网友D:
50uS这个时间还真是短、
建议晶振用12M,定时器初值填65535减去50, 设置个整型变量,触发够20W次(理论时间为1S)后让某个IO口取反一次与现实时间对比。然后不断修正吧。。。

网友E:
楼上的指导都存在误导:
1、精确到50us不是精确到1us,如果测量时,即使误差了49us都是合格的!
2、关于晶振取整数值,实际是办不到的,也没有必要!不信你买一个整数晶振,拿到计量部门去测一测看看是不是整数。
地板建议用11.0592M与6楼建议12M是等价的,都是可以的。本题,即使不用外晶振,仅用机内DC也未尝不可!当然用外晶振更可靠!
3、5楼“11.0592专用于串行通讯,波特率是整数。”说法是不妥当的。波特率是整数没有必要强调,通常也办不到,串行通讯本身对频率就有容差。
楼主:你的问题,最好自己尝试解决,难度不是太大的。
一个光电起动一个计时器,另一个光电结束计数。时间、长度都有了,还有何难度?计数的误差是1,要求是50us。你自己想一下也就好了,不至于笨到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