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中断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7-08-30):
利用两个按键模拟传感器计数为a和b,当a大于b是亮一个灯,a等于b时亮另一个灯。
道理我懂,但是为什么程序写出来后仿真却不计数呢?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应该怎么改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1=P1^0;
sbit out2=P1^1;
uint a=0,b=0;
void delay(uchar c)
{
uchar i;
while(c--)for(i=0;i<120;i++);
}
void t0isr() interrupt 1
{
a++;
}
void t1isr() interrupt 3
{
b++;
}
main()
{
TMOD=0x66;
ET0=1;
ET1=1;
TR1=1;
TR0=1;
EA=1;
OUT=1;
while(1)
{
if(a>b)out1=0;
if(a==b)
{
delay(200);
out2=0;
}
}}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1=P1^0;
sbit out2=P1^1;
uint a=0,b=0;
void delay(uchar c)
{
uchar i;
while(c--)for(i=0;i<120;i++);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a++;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b++;
}
main()
{

EX0=1;
EX1=1;
IT1=1;
IT0=1;
EA=1;

while(1)
{
if(a>b)out1=0;
if(a==b)
{
delay(200);
out2=0;
}
}}

网友B:
我也没测试过呀具体不太懂

网友A:
上面我改了外部中断的语句:
EX0=1;
EX1=1;
IT1=1;
IT0=1;

网友C:
定时器工作模式设置不对。“TMOD=0x66”,计数器也没有设置初值,即便你的程序其他地方没问题,你按按键也要按65536次才能产生中断,a或b才会加1。
大概你是想每按一次按键“a”或“b”增加“1”,你可以不用中断,如:a=TL0 和b=TL1 。

程序还有许多问题,你自己实践中提高吧。

网友D:
应先学些基础理论,才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