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PIC单片机C程序

楼主(2017-08-30):
超声波PIC单片机C程序
////////////////////////////////////////////////////////////////////////////////
//
//     PIC16F877 + HC-SR04 + LCD03 example
//     Written October 2008 , using HITECH PIC16 compiler
//
//                 Note - assumes a 20MHz crystal, which is 5MHz timer clock
//                 A 1:4 prescaler is used to give a 1.25MHz timer count (0.8uS per tick)
//
//     This code is Freeware - Use it for any purpose you like.
//
///////////////////////////////////////////////////////////////////////////////

#include <pic.h>
#include <stdio.h>

__CONFIG(0x3b32);

#define trig        RB0
#define echo        RB1

void clrscn(void);                                                        // prototypes
void cursor(char pos);
void print(char *p);
void setup(void);
unsigned int get_srf04(void);

char s[21];                                                                                // buffer used to hold text to prin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range;

        setup();                                                                                // sets up the PIC16F877 I2C port
        clrscn();                                                                        // clears the LCD03 disply
        cursor(2);                                                                        // sets cursor to 1st row of LCD03
        sprintf(s,"SRF04 Ranger Test");                // text, printed into our buffer
        print(s);                                                                        // send it to the LCD03

        while(1) {                                                                        // loop forever
                range = get_srf04();                                        // get range from srf04 (round trip flight time in 0.8uS units)
                cursor(24);                                                                // sets cursor to 2nd row of LCD03
                sprintf(s,"Range = %dcm  ", range/72);        // convert to cm
                print(s);                                                                // send it to the LCD03
                cursor(44);                                                                // sets cursor to 3rd row of LCD03
                sprintf(s,"Range = %dinch  ", range/185);        // convert to inches
                print(s);                                                                // send it to the LCD03

                TMR1H = 0;                                                                // 52mS delay - this is so that the SRF04 ranging is not too rapid
                TMR1L = 0;                                                                // and the previous pulse has faded away before we start the next one
                T1CON = 0x21;                                                        // 1:4 prescale and running
                TMR1IF = 0;
                while(!TMR1IF);                                                // wait for delay time
                TMR1ON = 0;                                                                // stop timer
        }
}

unsigned int get_srf04(void)
{
        TMR1H = 0xff;                                                // prepare timer for 10uS pulse
        TMR1L = -14;
        T1CON = 0x21;                                                // 1:4 prescale and running
        TMR1IF = 0;
        trig = 1;                                                        // start trigger pulse
        while(!TMR1IF);                                        // wait 10uS
        trig = 0;                                                        // end trigger pulse
        TMR1ON = 0;                                                        // stop timer

        TMR1H = 0;                                                        // prepare timer to measure echo pulse
        TMR1L = 0;
        T1CON = 0x20;                                                // 1:4 prescale but not running yet
        TMR1IF = 0;
        while(!echo && !TMR1IF);                // wait for echo pulse to start (go high)
        TMR1ON = 1;                                                        // start timer to measure pulse
        while(echo && !TMR1IF);                        // wait for echo pulse to stop (go low)
        TMR1ON = 0;                                                        // stop timer
        return (TMR1H<<8)+TMR1L;                // TMR1H:TMR1L contains flight time of the pulse in 0.8uS units
}

void clrscn(void)
{
        SEN = 1;                                                                // send start bit
        while(SEN);                                                        // and wait for it to clear

        SSPIF = 0;
        SSPBUF = 0xc6;                                                // LCD02 I2C address
        while(!SSPIF);                                                // wait for interrupt
        SSPIF = 0;                                                        // then clear it.

        SSPBUF = 0;                                                        // address of register to write to
        while(!SSPIF);                                                //
        SSPIF = 0;                                                        //

        SSPBUF = 12;                                                // clear screen
        while(!SSPIF);                                                //
        SSPIF = 0;                                                        //

        SSPBUF = 4;                                                        // cursor off
        while(!SSPIF);                                                //
        SSPIF = 0;                                                        //

        PEN = 1;                                                                // send stop bit
        while(PEN);                                                        //
}

void cursor(char pos)
{
        SEN = 1;                                                                // send start bit
        while(SEN);                                                        // and wait for it to clear

        SSPIF = 0;
        SSPBUF = 0xc6;                                                // LCD02 I2C address
        while(!SSPIF);                                                // wait for interrupt
        SSPIF = 0;                                                        // then clear it.

        SSPBUF = 0;                                                        // address of register to write to
        while(!SSPIF);                                                //
        SSPIF = 0;                                                        //

        SSPBUF = 2;                                                        // set cursor
        while(!SSPIF);                                                //
        SSPIF = 0;                                                        //
        SSPBUF = pos;                                                //
        while(!SSPIF);                                                //
        SSPIF = 0;                                                        //

        PEN = 1;                                                                // send stop bit
        while(PEN);                                                        //
}

void print(char *p)
{
        SEN = 1;                                                                // send start bit
        while(SEN);                                                        // and wait for it to clear

        SSPIF = 0;
        SSPBUF = 0xc6;                                // LCD02 I2C address
        while(!SSPIF);                                // wait for interrupt
        SSPIF = 0;                                        // then clear it.

        SSPBUF = 0;                                        // address of register to write to
        while(!SSPIF);                                //
        SSPIF = 0;                                        //

        while(*p) {
                SSPBUF = *p++;                        // write the data
                while(!SSPIF);                        //
                SSPIF = 0;                                //
        }

        PEN = 1;                                        // send stop bit
        while(PEN);                                        //
}

……………………

网友A(2017-11-22):
超声波传感器是用的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