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自动入库小车设计制作源码+报告

楼主(2017-08-31):
我们设计制作了一个具有寻线功能的简易自动入库小车。主要功能如下:遥控启动;自动入库功能(沿着黑线进入车库),并伴随灯光提示;检测车库中心所放置的铁片并停车,伴随语音和灯光提示,计算并显示入库,停留和出库所用的时间。
   为使小车运行更加灵活可靠,我们采用了后轮用两个直流电机分别驱动,前轮采用自制的万向轮的驱动方式,采用L298双通道直流电机驱动芯片作为主控电路,将红外传感器采集的信号,经单片机处理后 ,控制驱动电机的PWM的占空比和方向,从而实现了题目要求的一系列动作,通过红外遥控启车,显示时间,和实时语音提示功能的实现,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技术性和智能程度;另外通过自制的霍尔金属传感器和自制万向轮的使用,更好的减轻了整车的重量,增加了小车的灵活性。

设计报告内容截图:
目录
一、设计要求和主要指标………………………………………… 2
1、任务………………………………………………………………2
2、要求………………………………………………………………2
3、主要指标…………………………………………………………3
二、设计制作报告……………………………………………………4
摘要、关键词…………………………………………………………4
1、总体方案设计……………………………………………………4
2、硬件模块电路设计……………………………………………… 5
3、软件程序设计……………………………………………………11
4、调试及性能分析…………………………………………………17
5、结论………………………………………………………………17
6、参考文献………………………………………………………… 18

ZUOLUN BIT P1.5 ;
YOULUN BIT P1.4;
ZUOLUN_DIR BIT P1.6;
YOULUN_DIR BIT P1.7;
ZUO_CHEWEI BIT P1.0;车尾传感器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
YOU_CHEWEI BIT P1.1;
YUYIN_CLK BIT P3.5;
shachedeng bit p3.7
;-----------------------------
ZUOQIAN_CHUANGANQI EQU P1.3
;-----------------------------------
JISHUQI_MIAOGEWEI EQU 45H;定60MS的倍数
JISHUQI_MIAOSHIWEI EQU 46H ;此地址里放的是秒数;
RUKU_TIME EQU 47H;
TINGCHE_TIME EQU 48H;
CHUKU_TIME EQU 49H;
;--------------------------------------
IRCOM  EQU  20H       ;20H-23H IR使用
IRIN   bit  P3.6      ;遥控信号输入端
;---------------------------------------
FC_MARK bit 05h; 检测返程标志
ZHUANWAN_OK BIT 00H
HUI_5S EQU 52H
shachedeng0 equ 53h
shachedeng1 equ 54h
;---------------------------
DISPLAY_CLOCKGE EQU P3.0;左数码管锁存端
DISPLAY_CLOCKSHI EQU P3.1;右数码管锁存端
DATA_DISPLAY EQU 50H
ZANTING_OVER BIT 08H
XIAOYIN4511 BIT P1.3
;--------------------------
;*********************************************
;--------------------------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ZUOLUN_ZHUAN;P3.2_zuolun zhong duan  ru kou
org 000bh;
LJMP JIANCE_TIEPIAN ;dian shi qi dang zhongduan yong ,jian ce tie pian
org 0013h;
ljmp YOULUN_ZHUAN;P3.3_youlun zhongduan ru kou
ORG 001BH;
LJMP TIMER_1;全程实现定时

;--------------------------
org 0030h; 程序开始执行,初始化
;---------------------------
start:mov SP,#60h;
        mov P1,#00h;
       ; SETB P1.2
        MOV P3,#0FFH;
        MOV TMOD,#15h ;定时器0计数检测铁片,定时器1工作定时状态
        MOV TH0,#0FFH;
        MOV TL0,#0FFH;
        mov th1,#4Ch;定时50MS,方式1
        mov tl1,#00h
        mov IP,#0Ah;现在定时器0,检测铁片中断级别最高
        mov TCON,#00h ;DI DIAN PIAN CHU FA
        mov IE,#0FH  ; 开两个外中断及两个定时器中断,关总中断
        clr FC_MARK   ;此条程序是想用P2。0,返程标志检测,换速度
        CLR ZHUANWAN_OK
        CLR ZUO_CHEWEI;初始化停车信号位
        CLR YOU_CHEWEI;
        CLR XIAOYIN4511
        MOV  HUI_5S,#00H
        ;;;;;;;;;;;;;;;;;;;;;;CLR MANSU4_MARK
        ;;;;;;;;;;;;;;;;;;;;;CLR CHANGSU_MARK
        ;;;;;;;;;;;;;;;;;;;;;;CLR MANSU3_MARK
        MOV JISHUQI_MIAOGEWEI,#00H;   清时间值
        MOV JISHUQI_MIAOSHIWEI,#00H;
        MOV RUKU_TIME,#00H;
        MOV TINGCHE_TIME,#00H;
        MOV CHUKU_TIME,#00H;
        MOV DATA_DISPLAY,#00H
        mov shachedeng0,#100
        mov shachedeng1,#1
        setb shachedeng
        MOV B,#10
        CLR ZANTING_OVER
          SETB ZUO_CHEWEI
               SETB YOU_CHEWEI
               SETB P1.2
               mov p0,#00h;接语音芯片,先不说话
        LCALL YUYIN_MAICONG;
;------------------------------------
QIDONG:   MOV   A,#00H
          MOV   R0,#20H
LOOP0:    MOV   @R0,A          ;20H-24H清零
          INC   R0
          CJNE  R0,#25H,LOOP0
          SETB  IRIN
          MOV  22H,#0FFH
LOOP1:    CALL  IR_IN
          MOV A,22H;
          CJNE A,#0FFH,LOOP3;
          SJMP LOOP1
LOOP3:    CJNE A,#01,LOOP1;
          SJMP MAIN1;

;---------------------------------------------------
; IR 译码子程序
;引导码9MS低电平,4.375MS高电平,
;8窄8宽固定码(0.5MS/0.6MS;1.5MS/0.6MS)
;8位数据码;8位数据反码,(0.5MS/0.6MS;1.5MS/0.6MS)
;---------------------------------------------------
IR_IN:
          MOV   R0,#IRCOM
I1:      JNB P1.2,MAIN1
          JNB  IRIN,I2       ;等待 IR 信号出现
          JMP  I1
I2:      MOV  R4,#20
I20:     CALL  DEL
          DJNZ  R4,I20
          JB  IRIN,I1        ;确认IR信号出现
I21:     JB  IRIN,I3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21
I3:      MOV  R3,#0         ;8位数清为0
LL:      JNB  IRIN,I4       ;等 IR 变为低电平
          CALL  DEL
          JMP  LL
I4:      JB  IRIN,I5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4
I5:      MOV  R2,#0         ;0.14ms 计数
L1:      CALL  DEL
          JB  IRIN, N1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0,检查R2中的计数值
          MOV  A,#8          ;0.14MS*8=1.12ms;A>8,是高电平;A<8,低电平
          CLR  C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IF C=0  BIT=0
          MOV  A,@R0
          RRC  A
          MOV  @R0,A         ;处理完一位
          INC  R3
          CJNE  R3,#8,LL     ;需处理完8位
          MOV  R3,#0
          INC  R0            ;调整接收数据存储地址,20H-23H,22H里放的数据;
          CJNE  R0,#24H,LL   ;收集到4字节了?不等就是没接收完;相等就接收完了;
N1:      INC  R2
          CJNE  R2,#30,L1    ;0.14ms 计数过长则时间到自动离开
          RET
;---------------------------------------------------------------
; DELAY  R5*0.14MS
DEL:
          MOV  R5,#1       ;IR解码使用
DEL0:     MOV  R6,#2
DEL1:     MOV  R7,#32
DEL2:     DJNZ  R7,DEL2
          DJNZ  R6,DEL1
          DJNZ  R5,DEL0
          RET

DELAY1:                    ;延时5MS
         MOV  R6,#25
  DL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L2
         RET
;***************************************
;            主程序
;***************************************
MAIN1: MOV P0,#00011110B;车辆启动
       LCALL YUYIN_MAICONG;
       MOV DATA_DISPLAY,RUKU_TIME
       call DISPLAY

       call shachedengcx
       SJMP ZHU

;--------------------------------------
      ZHU:SETB EA;
      setb tr1;
      setb tr0;
      SETB XIAOYIN4511
;--------------------------------------
MAIN:
     MOV A,RUKU_TIME
     CJNE A,#8,BI
CHANGSU:SETB ZUOLUN;
     SETB YOULUN;
     CALL YAN_1
     CALL YAN_2;
     CLR ZUOLUN
     CLR YOULUN;
     CALL YAN_2;
     SJMP MAIN
  BI:JC CHANGSU
MAIN_JIANSU:
     SETB ZUOLUN;
     SETB YOULUN
     CALL YAN_1;
     CLR ZUOLUN
     CLR YOULUN
     CALL YAN_1;
     CALL YAN_1
     JB ZHUANWAN_OK,FANCHENG;            全速前进程序
     JB FC_MARK,TING_60S
     SJMP MAIN
;-----------------------------------------停车60秒程序
TING_60S:SETB EA;
         SETB TR1
         SETB ET1
         CLR EX0;
         CLR EX1;

         MOV JISHUQI_MIAOSHIWEI,#00H
        ; MOV P0,#01010011B
         ;CALL YUYIN_CLK;

WAIT_ZHUANWAN: MOV TINGCHE_TIME,JISHUQI_MIAOSHIWEI;
     MOV DATA_DISPLAY,TINGCHE_TIME
     LCALL DISPLAY

     MOV A,JISHUQI_MIAOSHIWEI
         CJNE A,#61,WAIT_ZHUANWAN;先暂时让车停六十秒
         CLR TR1 ;;;;;;;;;;;;;;;;;;;;;;;;;;;;;;;;;;;;
         SETB ZANTING_OVER
         MOV JISHUQI_MIAOSHIWEI,#00H;再次清零,以便计返程时间
         MOV JISHUQI_MIAOGEWEI,#00H;
;---------------------------------------转弯程序
         ZHUANWAN1: mov p0,#01011010b; 播放转弯语音
                   lcall YUYIN_MAICONG
                   MOV DISPLAY,CHUKU_TIME
                   LCALL DISPLAY
                   SETB TR1;;;;;;;;;;;;;;;;;;;;;;;;;;;;;;;;;;;;
      ZHUANWAN:CLR ZUOLUN_DIR;
               SETB  YOULUN_DIR ;
               SETB ZUOLUN;
               SETB YOULUN;
               call YANSHI_CHANG;
               JB P3.3,CHU_ZHUANWAN
               CLR ZUOLUN;
               CLR YOULUN;
               CALL YANSHI_DUAN;
               JNB P3.3,ZHUANWAN
;--------------------------------转弯已完成,准备跳出转弯程序
  CHU_ZHUANWAN:
               CLR ZUOLUN;
               CLR YOULUN;
               CLR ZUOLUN_DIR
               CLR YOULUN_DIR;
               MOV R4,#250
               DJNZ R4,$
               SETB ZHUANWAN_OK  ;转弯成功标志
               SETB EX1;
               SETB EX0;
               SETB TR1
               SETB EA
               SETB SHACHEDENG
               LJMP MAIN

;*************************************************************
;------------------------------------返回程序
FANCHENG:
          MOV HUI_5S,CHUKU_TIME
          MOV A,CHUKU_TIME

     FANCHENG_ZC:SETB ZUOLUN;与来时一样的速度返回
     SETB YOULUN;
     CALL YAN_1

     CLR ZUOLUN
     CLR YOULUN;
     CALL YAN_2;
     SJMP FANCHENG

;***************************************
;*************************************************************
;--------------------------------------掉显示程序时延时
        DELAY_1S:MOV R4,#250
                 Z3:MOV R5,#250
                 Z2:MOV R6,#8
                 Z1:DJNZ R6,Z1
                 DJNZ R5,Z2
                 DJNZ R4,Z3
                 RET
;-------------------------------停车时用特短延时
TEDUAN_DELAY0:MOV R4,#20
              DJNZ R4,$
              RET;
TEDUAN_DELAY1:MOV R4,#40;
              DJNZ R4,$;
              RET;
;--------------------------------  左轮调整程序

……………………

网友A:
怎么没看到附件资料呢

网友B(2017-10-11):
看看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C(2018-05-07):
汇编语言

网友C:
唉,汇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