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一个WiFi stm32智能小车。还想学习一下控制舵机的方法

楼主(2017-08-31):
  想做一个WiFi stm32智能小车。还想学习一下控制舵机的方法。

网友A:
wifi的话有串口wifi,舵机pwm控制,你用什么当遥控器呢?手机吗

网友B:
pwm脉宽调制波控制舵机和步进电机,占空比越大,电机转速越快,一般stm32 芯片都带有专用的pwm引脚和相应的控制寄存器,网上例程也很多,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