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做擂台赛,完全小白,想用红外检测小车四个角,不让其掉下擂台,求大神

楼主(2017-09-01):
最近正在做擂台赛,完全小白,想用红外检测小车四个角,不让其掉下擂台,求大神指导程序

网友A:
如果位置可控(刹、停、拐、退)距离是A,就需要有探知A以外是不是擂台边沿的能力。请考虑用传感器。

网友B:
我也想做个这样的小车,有些想法,交流交流!
第一:要测量出小车的最大边界,将红外寻迹模块,安装到这样条件下的四个角上,甚至还要伸出去一点。
第二:如果台面上四周都有黑线,则,寻迹模块无反射光时,应该停车,至于是倒退一点转弯,还是直接转弯,正在论证实验中。
第三:如果台面四周没有黑线,基本同上,只是要危险一些,因为当寻迹模块无反射光时,模块已经在台面外,能不能控制住,还没有论证。
以上是我的想法,没有变成实物,能不能行,还有待发展。

网友A:
如果你的小车有运行速度V,当你测到边沿危险时,要考虑是否能阻止其冲出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