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 请问怎么把win7换成winXP?(XP系统的镜像文件是原版的)

楼主(2017-09-01):
请问怎么把win7换成winXP?(XP系统的镜像文件是原版的)

网友A:
用软碟通把iso刻录到U盘,电脑关机,进bios设置从U盘启动,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B:
这还不简单  用软碟通    把系统刻录到U盘  用个U盘 全新重装就好了;

网友C:
先制作优盘启动版,把你xp系统拷贝进启动盘,重启进pe。格式化c盘,一键装机,装xp系统。。。。等待。。。。。打完收工

网友D:
百度下大白菜,很方便的

网友E:
装虚拟机也是可以的

网友F:
进入pe一键重装就好

网友G:
下载重装系统的软件,讲U盘设置为启动。把镜像系统放进去。使用一件还原

网友H:
制作一个启动盘,吧映像文件放进去

楼主:
我的安装包是原版的,不是Ghost版的,以上方法好像都不行

网友I:
用U盘做个大白菜或者深度之类的启动盘,然后把XP系统镜像拷贝到U盘,用U盘启动安装就可以

网友J:
可以有这么几种方案:
1、下载一个nero把iso镜像文件刻录成碟片,插入光驱一步步安装;
2、下载一个iso系统安装软件,傻瓜式安装。深度论坛有,或者百度;
3、你就下载一个ghost版的用u盘安装;
4、把u盘做成一个虚拟光盘映像用来安装、很复杂不建议使用。

网友K:
win7装个虚拟机完全带动xp

网友L:
装XP?你要想清楚XP只能识别2G的内存。会很卡。我建议你装双系统

网友M:
现在XP使用的不多了,支持的内存比较小,建议装双系统

网友N(2017-10-18):
下一个u深度,把你的u盘做成启动器,把镜像文件放到U盘里,然后通过bios进入U盘启动器,选新机器或老机器的启动界面通过路径找到你所放的镜像文件然后启动就行了,具体你要还不明白可以上u深度官网去看,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