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分两组显示,第一屏日期,第二屏时间,并且可调。每隔5s变化一次

楼主:
想要的结果是:如果按starts1 键,显示停止刷新进入调节时间和日期模式。(如果显示的是日期就调节日期,如果显示的是时间就调节时间),调节完后再按starts1键计时开始。

现在的问题是:进入keysanc函数后还是每隔5s变换显示。

帮助:我是初学者程序有好多比较啰嗦,还请帮忙修改指正,并能达到效果,172229507 谢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rts1=P3^4;
sbit miaos2=P3^5;
sbit fens3=P3^6;
sbit shis4=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table1[]={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t,num,num1,nian ,yue ,ri,flag ,s6,s7,s8;
char shi,fen,miao;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_seg(uchar num1,uchar num)  //显示函数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P0=0xff;        //消隐
     wela=1;
     P0=table1[num1];
     wela=0;
     delay(1);
}
void display1(uchar x,uchar y)      //分离函数
   {
        uint shi,ge;         //定义变量
        shi=y/10;
        ge=y%10;
        if(x==1)          //x=1 表示年,
          {
               display_seg(5,shi);       //小时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4,ge);       //小时的个位
               delay(2);
          }
        if(x==2)          //x=2 表示月
         {
                display_seg(3,shi);       //分钟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2,ge);       //分钟的个位
                delay(2);
        }
      if(x==3)          //x=3 表示日
        {
             display_seg(1,shi);       //秒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0,ge);       //秒的个位
            delay(2);
       }
  }

void reflash1()       //刷新函数
{
     display1(1,nian);
     display1(2,yue);
     display1(3,ri);
}

void display2(uchar x,uchar y)      //分离函数
{
     uint shi,ge;         //定义变量
     shi=y/10;
     ge=y%10;
     if(x==1)          //x=1 表示小时,
       {
             display_seg(5,shi);       //小时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4,ge);       //小时的个位
             delay(2);
       }
      if(x==2)          //x=2 表示分钟
       {
              display_seg(3,shi);       //分钟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2,ge);       //分钟的个位
              delay(2);
       }
      if(x==3)          //x=3 表示秒
      {
              display_seg(1,shi);       //秒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0,ge);       //秒的个位
              delay(2);
      }
}

void reflash2()       //刷新函数
{
     display2(1,nian);
     display2(2,yue);
     display2(3,ri);
}

void init()        //初始化 中断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1()       //按键加程序
{
       if(starts1==0)      //功能键,如果有按键按下记时停止,开始调节时间
        {
              delay(5);
              if(starts1==0)
               {
                    TR0=~TR0;     //按键一次停止计数第二次案件开始计数
               }while(!starts1);
       }

       if(miaos2==0)      //秒调节
       {
            TR0=0;       //关闭定时器
             delay(5);
             if(miaos2==0)
                {
                    miao++;
                    if(miao==60)
                         miao=0;
               }   while(!miaos2);     //去抖
       }

       if(fens3==0)      //调节分钟
       {
             delay(5);
             if(fens3==0)
              {
                     fen++;
                      if(fen==60)
                     fen=0;
              }while(!fens3);
       }

        if(shis4==0)      //调节时
           {
                delay(5);
                if(shis4==0)
                {
                     shi++;
                     if(shi==24)
                     shi=0;
                }while(!shis4);
           }
}

void main()
{
      uint x,y;
      init();
      while(1)
      {
            for(x=0;x<300;x++)
            {
                  reflash1();
            }
           for(y=0;y<300;y++)
             {
                  reflash2();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 计数器0工作方式1
{

     TH0=(65536-9216)/256;    //初值的计算=65536-定时时间(s)/机器周期=65536-定时时间*晶振频率/12
     TL0=(65536-9216)%256;    //设定的是10ms
      t++;
       if(t==100)      //循环100次 10ms*100=1000ms=1s
         {
              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
             }
         }
}

网友A(2017-09-01):
秒时间也每隔5s变换显示?

网友B:
键盘扫描函数没调用,你按键肯定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对你的要求没有完全看明白

他就是想每屏显示的内容不一样 每隔5s切换一个屏 任意屏内 按下按键调节当前屏的内容

它遇到的问题是 切换可以了 但按下后还是过5s就切换 停不下来 不能调节当前屏的东西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实现了你想要的功能,年月日显示的一个固定的数字,要使年月日跑起来,你自己在中断里面写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rts1=P3^0;
sbit miaos2=P3^1;
sbit fens3=P3^2;
sbit shis4=P3^3;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table1[]={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t,num,num1,nian=17 ,yue=9 ,ri=29,s6,s7,s8;
char shi=8,fen=15,miao;
uint cnt;//显示切换计时
bit flag;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_seg(uchar num1,uchar num)  //显示函数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P0=0xff;        //消隐
     wela=1;
     P0=table1[num1];
     wela=0;
     delay(1);
}
void display1(uchar x,uchar y)      //分离函数
   {
        uint shi,ge;         //定义变量
        shi=y/10;
        ge=y%10;
        if(x==1)          //x=1 表示年,
          {
               display_seg(5,shi);       //小时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4,ge);       //小时的个位
               delay(2);
          }
        if(x==2)          //x=2 表示月
         {
                display_seg(3,shi);       //分钟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2,ge);       //分钟的个位
                delay(2);
        }
      if(x==3)          //x=3 表示日
        {
             display_seg(1,shi);       //秒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0,ge);       //秒的个位
            delay(2);
       }
  }

void reflash1()       //刷新函数
{
     display1(1,shi);
     display1(2,fen);
     display1(3,miao);
}

void display2(uchar x,uchar y)      //分离函数
{
     uint shi,ge;         //定义变量
     shi=y/10;
     ge=y%10;
     if(x==1)          //x=1 表示小时,
       {
             display_seg(5,shi);       //小时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4,ge);       //小时的个位
             delay(2);
       }
      if(x==2)          //x=2 表示分钟
       {
              display_seg(3,shi);       //分钟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2,ge);       //分钟的个位
              delay(2);
       }
      if(x==3)          //x=3 表示秒
      {
              display_seg(1,shi);       //秒的十位
              delay(2);
              display_seg(0,ge);       //秒的个位
              delay(2);
      }
}

void reflash2()       //刷新函数
{
     display2(1,nian);
     display2(2,yue);
     display2(3,ri);
}

void init()        //初始化 中断
{
     TMOD=0X01;
     TH0=(65536-9216)/256;
     TL0=(65536-9216)%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1()       //按键加程序
{
       if(starts1==0)      //功能键,如果有按键按下记时停止,开始调节时间
        {
              delay(10);
              if(starts1==0)
               {
                    TR0 =! TR0;     //按键一次停止计数第二次案件开始计数
               }while(!starts1);
       }

       if(miaos2==0)      //秒调节
       {
             delay(10);
             if(miaos2==0)
                {
                    miao++;
                    if(miao>=60)
                                        miao=0;
               }   while(!miaos2);

       }

       if(fens3==0)      //调节分钟
       {
             delay(10);
             if(fens3==0)
              {
                     fen++;
                      if(fen==60)
                     fen=0;
              }while(!fens3);
       }

        if(shis4==0)      //调节时
           {
                delay(10);
                if(shis4==0)
                {
                     shi++;
                     if(shi==24)
                     shi=0;
                }while(!shis4);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1();

                        if(flag==0)
                        {
                  reflash1();
            }

                        else
                        {
                  reflash2();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 计数器0工作方式1
{

     TH0=(65536-9216)/256;    //初值的计算=65536-定时时间(s)/机器周期=65536-定时时间*晶振频率/12
     TL0=(65536-9216)%256;    //设定的是10ms
      cnt++;
          t++;
       if(t==100)      //循环100次 10ms*100=1000ms=1s
         {
              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
             }
         }

                 if(cnt==500)        //5s切换显示
                 {
                         cnt=0;
                        flag =! fla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