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模拟时序 用CY给单片机一个端口赋值该端口一直低电平

楼主(2017-09-01):
单片机使用C8051F340,P0口设置为输出漏极开路(SDA,SCL上接上拉电阻到3.3V)
引脚定义如下:
sbit SDA = P0^6;                                                          //SDA ON P0.6
sbit SCL = P0^7;                                                          //SCL ON P0.7

主程序如下:

   temp=0xa0;
        while(1)                                                                //
        {

           temp<<=1;
                        SDA=CY;
                NOP4();
                SCL=1;
                                NOP4();
                SCL=0;
        //}
测量时SCL这个波形正常,但SDA这个波形一直低电平。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A:
你保证测到了前四个周期???后面全为0了,当然SDA就只有为低了。用取反测试一下,也也确认硬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保证测到了前四个周期???后面全为0了,当然SDA就只有为低了。用取反测试一下,也也确认硬件没问题![e ...

硬件可以确认没有问题。因这个语句我是放在While中,因是不断循环,虽然后面4位是0,但一定会有高电平出现的。

网友A:
你的TEMP数值在后面还有值吗?把temp赋值放在while循环内?

网友B:
C中实现不了带进位循环移动  需要嵌入汇编